老电子管电路中的器件,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2-03-20):
在废品站淘来的,这个好像是电子管电视机的一部分。这个白色的是什么电容有什么作用,和常见的那一类电容相近,还有用出吗?谢谢!解答

网友:
瓷管密封纸介电容。
电源退偶、信号耦合均可。

网友:
纸介电容,很常见的!

网友:
老式陶瓷电容,五、六十年代很常见,比纸介电容高级。

网友:
据说里面有油!用起来也挺好的

楼主:
参数差不多大的,能代替这个红色电容吗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解答

网友:
  是陶瓷密封直介电容,就是陶瓷密封的普通纸介,对外界环境隔离比较好,耐压有630V的,普通最高是400V,里面没有油,还没有金属膜纸介电容好,后者有自愈性能,是纸介电容的升级产品。该电容不容易漏电做低频交联电容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外衣是瓷管里面是纸介质的,比普通纸介质电容密封好,黑不出溜的像铅封的,不一定准确,所以比普通纸介质电容耐久。

网友A:
CZM-C电容,我收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数差不多大的,能代替这个红色电容吗

这种电容高频电路一般不能用,6N2,6N1低频电路可以用,在你的印版中代用体积是个问题,同容量它比你那个体积大,两端的引线(片脚)与距离远也是个问题。
其实现在的CBB聚丙烯薄膜电容(你板上的可能就是)还是比较好的,也比较普遍。再好就是聚四氟乙烯电容也就是特氟龙电容,不过售价高。

网友:
就是陶瓷封装的纸介电容。寿命比蜡封的要好,低频电路可以用,做电源退耦也常见,性能不如现在的产品。就是外观有老零件的味道。。

网友:
可能还没有你板子上的电容好

网友:
这个电容的亮点就是400~630V的额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高频电路一般不能用,6N2,6N1低频电路可以用,在你的印版中代用体积是个问题,同容量它比你那 ...

谢谢!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ZM-C电容,我收藏的。

请教老道,图上电容三个圈的是什么牌子,从节能灯到逆程电容从未失效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高频电路一般不能用,6N2,6N1低频电路可以用,在你的印版中代用体积是个问题,同容量它比你那 ...

错当作陶瓷电容买回来,当时还纳闷怎么容量可以做那么大。电桥测过后一包全部送去垃圾桶。

网友:
CZM电容还不错,就是引线太宽了,不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ZM-C电容,我收藏的。

道版还有不少老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道,图上电容三个圈的是什么牌子,从节能灯到逆程电容从未失效过的。

是电容的商标

网友:
道版手里的老货不少!

网友:
CZM 这就是他们常说的油浸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