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为手机的玻璃面板

楼主(2022-03-20):
华为P20,使用不慎,落地,磕到右上角,仔细一看,两道裂纹,但是屏幕功能正常。请问,上面这层玻璃面是单独的盖板吗?与屏幕功能有关系吗?

网友:
玻璃盖板,可以单独更换,需要点设备和手艺

网友:
没工具操作的话,估计不好换,坏了内屏就悲剧了

网友:
盖板不贵,手工贵

网友:
到修手机店换一般100左右。

网友:
如果触摸功能都正常,那只是坏了上面这层玻璃面盖板,与屏幕功能没有关系。
P20盖板很便宜,但是要和触摸屏线分离要专用工具。分屏有风险,小店可能会要求你换总成。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明白了,既然不影响使用就凑合着用了。不过还是感觉设计不合理,用高强度塑料应该好得多,这个玻璃面板损坏率很高。更坑人的是后盖也是玻璃的,明显是让消费者上道。

网友:
哎,我的p20p左下角摔了,能用就随它

网友:
玻璃的手感比塑料的好,虽然不耐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明白了,既然不影响使用就凑合着用了。不过还是感觉设计不合理,用高强度塑料应该好得多,这 ...

如果做成塑料的,玩不了几天,屏幕花了,你心里更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明白了,既然不影响使用就凑合着用了。不过还是感觉设计不合理,用高强度塑料应该好得多,这 ...

贴膜带套。我曲面屏也是右上角有一个小裂痕,(一直带套小心使用也不知道怎么来的裂痕),上官网报价要1K多,缘由说曲面屏无法分离,不换了。
另外说下曲面贴钢化膜,非常困难,贴所谓水凝膜(软膜)还好,但是不耐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明白了,既然不影响使用就凑合着用了。不过还是感觉设计不合理,用高强度塑料应该好得多,这 ...

抖音直播间去看看有换玻璃面板实操的,难度蛮高的,看了就知道很难下手。

网友:
建议去华为体验店保修,更换,不建议外面维修更换。

网友:
用细钢丝拉的,屏幕固定真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