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好的FU-7单端没听一个小时就只剩高频吱吱杂音了。请各位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2022-03-20):
自己画的电路板,没看出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电路就是常规单端形式,6N2用了半边。

网友A:
你那是两块板,两个声道,单开各自一个声道,故障如何,交换电子管故障又如何。没看到你的退耦电容。

网友A:
工程语言用电路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两块板,两个声道,单开各自一个声道,故障如何,交换电子管故障又如何。没看到你的退耦电容。

只有1块板一个声道,换管无效。
怀疑是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元件击穿了,用的这个图,但6N2不是并联改成用半个,屏极和阴极电阻加倍,其他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语言用电路图说话。

电路板如图所示。

网友A:
高频自激。有一好板,一故障板,可以对照检查电压,先检查C2与C3,把两块板拉近,增加功放管帘栅极退耦(RC)电路。
你是不是全波每块板各用2只1N4007。不是共用电源(从印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自激。有一好板,一故障板,可以对照检查电压,先检查C2与C3,把两块板拉近,增加功放管帘栅极退耦(RC ...

只做了一块板,纯单声道。其他板还没做。

网友:
一般来说,你至少拔掉6N2,再说什么情况,这样才好判断。

网友:
V1栅极接一个0.1电容和信号源隔开,加一个470K的栅漏电阻。V2帘栅加一个0.5到1K的电阻和B1连接,在帘栅极加一个10到22微法电容接地,看看如何。

网友:
FU7是发射用管,很容易自激,要注意退耦、布线,必要时栅极串个电阻

网友:
先测量阴极电压,两个电阻上的电压,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报上来。

网友:
建议:在屏帽的引出线处 套上几个小磁环(可从坏节能灯线路板上拆)可有效消除高频自激。

网友B:
很有可能自激震荡了

网友:
在V2栅极与 C1 R3 的节点处串联一个1K电阻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1块板一个声道,换管无效。
怀疑是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元件击穿了,用的这个图,但6N2不是并联改成用半 ...

你这个6N2电阻变化有点大呀,按原电路去做看看,6P3P帘栅串联个100欧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自激震荡了

邪门了,听着听着就这样了,正在逐个烤管子测试板流,每个管子工作十几分钟然后把板流过小的筛选出来。

网友:
这问题肯定是发热引起元件失效或接触不良。故障发生时直接用示波器测各极的信号应该好排除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参考意见,更换6N2至FU-7之间的耦合电容现可正常放音,但还有少量高频吱吱声,应该是还有自激现象,只能晚上再继续查找了。
白天小孩吵闹+上网课没有一分钟家里是安静的,真心难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6N2电阻变化有点大呀,按原电路去做看看,6P3P帘栅串联个100欧电阻看看!

电阻没问题,电路图是6N2中两个三极管并联,我现在只用半边所以屏极电阻100K,阴极电阻1K各放大一倍,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