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的“炸”磁环方法和过程

楼主(2022-03-20):
    根据坛内大佬,前辈梁老师的宝贵经验,用“炸”磁环的方法,可以有效的去除磁环里的潮湿气,可以提高Q值,且长期使用,Q值稳定,有助于提高矿石收音机的电性能。特分享一下我的“炸”磁环方法和过程,给坛友们一个参考。如有错误或不妥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所需材料:蜂蜡,易拉罐,细铁丝,温度表,金属网,煤气灶。

将细铁丝缠绕到磁环上,方便送入和取出。

“炸”磁环过程:
“炸”磁环的温度范围大概是:75-110度。温度太低,去潮湿气效果不好,温度太高,磁环容易炸裂。
先大火,把蜂蜡融化,关火,待温度下降到100度以下时,放入磁环。待温度下降到75度左右时,打小火,待温度上升到110度左右时,关火,待温度下降到75度左右时,打小火,待温度上升到110度左右时,关火……这样反复约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方可把磁环里的潮湿气去除干净。

磁环刚放入滚烫的蜂蜡中的情景,开始有气泡冒出

渐渐的有很多气泡冒出,磁环里的潮湿气在慢慢排出

“炸”好的磁环

“炸”好的磁环,下一步就是缠绕聚四氟乙烯生料带,绕线圈,制作矿石收音机。

网友A(2022-04-20):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家用厨房的烤箱来烤,110度烤两小时,不知道能否完全去潮呢?

烤完赶紧扔到蜡里。可能可以。

网友(2022-03-20):
        留一个未炸的磁环,跟炸过的,用同样的料带和利兹线,绕法圈数都一样,测量对比一下Q值,立刻见分晓。

网友C:
方法不错,磁棒是否也应该这样处理一下。

网友:
找一个ppr水管熔接器省很多事。

网友:
这个温度不好掌握,蜂蜡的话可以用隔水炖的方法,能够完全融化.

不过我弄了花钱的方法,就是焊锡炉了,调温的.调到90度,不是一般的好用.

网友D:
楼主是集各家之所长,炸得专业又细心,预祝新的矿机精品问世!

网友:
试过了!这样处理后的收音机 ,收音时总 有一股 蜜蜂的 嗡嗡音!

网友:
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赞一个!

网友:
煎烧炖炸卤焖,大佬炸磁环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不错,磁棒是否也应该这样处理一下。

按道理来讲,磁棒也应该去潮气,提高Q值。但磁棒太长,腊炸有些不太方便。这也可能是磁棒一般没有人腊炸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暴晒不行吗?放在铁板上,晒到太阳下山。

这个方法也行,但不知道日久后,磁环会不会返潮。暴晒过后,立即用透明指甲油涂抹密封,可能效果会好些。暴晒,也只能夏天晒,夏天的温度最高也就60-70°,这个温度下,可能效果不好,不能完全去除磁环里的潮气。室外还有风,温度也不稳定。我个人不推荐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集各家之所长,炸得专业又细心,预祝新的矿机精品问世!

新矿机还需要再过一段时间,目前正在棚搭电路试验,调试和外壳设计。

网友:
没看到,有什么结果?

网友:
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加热,把磁环里面的水分蒸发,藉此提高Q值,不过貌似提高比较有限。

网友B(2022-04-19):
如果用家用厨房的烤箱来烤,110度烤两小时,不知道能否完全去潮呢?

网友:
确实熟透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完赶紧扔到蜡里。可能可以。

哦!最终还是靠灌蜡来排除水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阳暴晒不行吗?放在铁板上,晒到太阳下山。

您做过化工实验室工作就知道了,即使98-99度的物料,再加热至105度,仍有大量水汽排出,

就勿说那个即使在雷州半岛也“瀑晒“不出60度地温的太阳.

你住什么韦度?

网友:
跟HIFI界换保险丝如换机一个道理

网友:
吸水率不低。和瓷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