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投影仪铭牌问题

楼主(2022-03-20):
190/0.8
是190瓦还是190伏?0.8呢?

网友:
190瓦,0.8A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零件?

灯泡。………

网友:
应该是灯芯的参数具体是发光两个极点距离还是焦点参数不清楚

网友:
高压点灯,工作时灯电压在60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