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逆变电源能做胆机前级高压电源吗?

楼主(2022-03-20):
这个逆变电源可以做胆机前级电源吗?卖家评论里有一位用来做胆机电源的,不知道真适合不适合。  !!小白请教,还请老师多多指教!!感谢!

网友:
功率不够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494方波推挽逆变器,要单独屏蔽!输入输出要加滤波是那种高频滤波!不然噪音不好控制,20W功率4只6N1没啥问题

网友:
不是要做便携野外使用的胆机功率放大器,不建议用逆变电源,因其电路复杂,发热易损,价格也不低!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噪音估计很大要想办法处理。。。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我对胆机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我看这板子电路电路不是很复杂想试着弄一下,正好我有一只6N2也不想投入太多,对于电路我也是业余之中业余选手一边做一边学。这个电源十八元加邮费,板子照着这个板子走线做,元器件也不多应该不难吧,主要是乐在其宗。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

网友:
放心大胆干,该电源没问题
想练手多少应该有相应投入

网友:
你这是电子管放大器的前级,可以用逆变器做电源,不过要注意防干扰,一是电源做个盒接地屏蔽,电源引线要有磁珠(弄一条电脑视频数据线或者带磁珠的电脑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