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的大电容

楼主(2022-03-21):
准备做冷焊机,正在备料。在闲鱼买了两个epcos  100V150000uf的电容

没几天又见闲鱼有人卖日立80V150000uf的说是全新库存,价格还便宜。于是又买了两节。

买来之后一对比差异真大啊,除了尺寸两个差不多都是直径75,高145(日立的还略高两毫米),其他完全比不上日立。尤其是接线柱大小,epcos的接线柱小的可怜,而日立的真粗大啊!内阻也是,epcos的十五毫欧了,而日立的只有2毫欧。

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大电流放电,这样一看epcos完全无法使用。正好卖家日立电容多,说是有一百多节,我抓紧再买两节。 那两节epcos实在不行塞电动车里吧,至少提升一下电池组的性能,比扔了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清楚再说话,楼主不是点焊机,而是冷焊机!!!电压是需要比较高的,还有120V电压的。不算超大电流 ...

看来这位朋友是非常专业的,
但是看楼主条件,
1.虽然楼主提出的是冷焊机,但选用的是80V的电容,所以并没有说一定要工作在20~160V之间。
2.我只提点焊,是因为点焊所需要的电容工作条件耐脉冲电流比冷焊机的要求还低。
  点焊是单一脉冲,低占空比。 冷焊,低占空比,连续脉冲,对电容的有效纹波电流要求高。
3.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对电容的品质要求,高频特性要好,超低内阻,超大放电电流,价格不便宜”。
参考市面上一些手提式冷焊机,一般也也是用多个电容并联的方式(一般15~20个15000uF或以上)来满足低内阻提供连续脉冲电流的要求。

楼主以上只是提了电容,其中还有连续脉冲时序控制板也不算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考虑用法拉电容来做,更容易成功成本也低

点焊机工作电压低电流大,可以考虑用2.7V法拉级电容,冷焊机工作电压高,2.7V法拉级电容需要多只串联不合适。

网友:
单电容,大电流放电,电容器的电极内部连接线容易烧断。一般是用电容器阵列。。。

网友C:
前几年买了一台冷焊机,用途不大稍厚的不锈钢板就焊不了,只能焊薄料,焊接还需要一定基本功,不知人家快手视频是怎么弄的。

网友:
电容水太深,让人防不甚防。

网友B:
建议考虑用法拉电容来做,更容易成功成本也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考虑用法拉电容来做,更容易成功成本也低

你这就是纸上谈兵。用法拉电容组成80V的,你知道需要多少节串联吗?那体积,那价格,你还敢说成本还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买了一台冷焊机,用途不大稍厚的不锈钢板就焊不了,只能焊薄料,焊接还需要一定基本功,不知人家快手 ...

抖音、快手上的视频,搞不好是特效或者障眼法

网友:
短视频教程,用快进剪辑拼接配对白段子方式,容易实现障眼法,因此容易让很普通人也变成能人

网友:
一般都小电容并联,别指望一颗电容就能达到大的放电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是纸上谈兵。用法拉电容组成80V的,你知道需要多少节串联吗?那体积,那价格,你还敢说成本还低 ...

点焊不需要80V,但是对电容的品质要求还是很高的,高频特性要好,超低内阻,超大放电电流,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点焊不需要80V,但是对电容的品质要求还是很高的,高频特性要好,超低内阻,超大放电电流,价格也不便宜 ...

先看清楚再说话,楼主不是点焊机,而是冷焊机!!!电压是需要比较高的,还有120V电压的。不算超大电流,一般最大也就300A。远远小于点焊机的几千安培。

网友:
10年前我曾经把功放用的100V1万μ电容并在电动车上用,没多久就击穿短路。后又并了一个也击穿短路,也许音响电容并不适合电动车控制器的工作模式,就不再尝试了。楼主这种15万μ的不知道是不是音响使用的电容。

网友:
日立80V150000uf的电容能否给个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