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一下上次的805驱动电路。

楼主(2022-03-21):
擅长电路的大师 可以讨论下电路结构的处理。电路输出区域 二极管+2k的电阻是模拟805工作状态下 栅极的负载特性

6SJ7的工作点

6SJ7的工作点

电路结构计算的验证

电路结构计算的验证

6AS7驱动管的工作点

6AS7驱动管的工作点

电路结构计算的验证

电路结构计算的验证

第一级SRPP的工作点

第一级SRPP的工作点

电路结构的验证

电路结构的验证

整机结构图

整机结构图

引入负电源输出正偏20V验证

引入负电源输出正偏20V验证

开环模拟

开环模拟

引入大环做闭环模拟

引入大环做闭环模拟

楼主:
电路是根据软件元件库的参数计算的。电路大都采用直耦形式。元件的差异性会导致前后级工作状态的改变。所以此图计算的电路元件参数会和实际制作存在差异,虽然电路中的6SJ7有工作状态的自动补偿可以自动矫正管子参数的差异,但是实际制作时还是建议按到手的管子参数来重新计算电路元件值

楼主:
好像没人回复,讨论。那我大致解释下电路结构的作用

网友A:
我也献丑,让大家娱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献丑,让大家娱乐下。

搞845比较好

网友B:
6SJ7,6J8P的内阻太大了,三极管接法效果也都不太理想优点是放大倍数很大同时噪声也很大,如果喜欢五极管就用6J4P或是6AU6效果会更好内阻低了很多,一般鉴于HIFI还是建议使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J7,6J8P的内阻太大了,三极管接法效果也都不太理想优点是放大倍数很大同时噪声也很大,如果喜欢五极管就 ...

6J4P线性不如6J8P,这管子在电路的作用 对管子的内阻几乎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