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胆收音机代乙电的简单方法

楼主(2022-03-21):
今天没事拆了LED隔离型恒流驱动测量一下,看看可以代替直流胆乙电,结果输出55V基本满足60V直流胆

网友A:
楼主好主意,建议下载8712隔离芯片规格书看看,貌似调整R3可以适当调整输出电压大小,说不定60V得到很容易。而且电流很大完全满足,就是担心干扰。

楼主:
要是收音机干扰肯定是有的,估计耳放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收音机干扰肯定是有的,估计耳放是没问题的.

好主意,试验一下看看干扰问题能否解决。这么小的电源加个屏蔽盒子也很简单、输出端加强滤波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主意,建议下载8712隔离芯片规格书看看,貌似调整R3可以适当调整输出电压大小,说不定60V得到很 ...

我看过一个强动充电器,入/出各串一个n型滤波.然后双串安规电容中点接本电路体的铜皮壳.连续三层结构

一样的铜壳,

这个工地充电器还带一台五寸喇叭中波收音机,收几个外省台无杂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试验一下看看干扰问题能否解决。这么小的电源加个屏蔽盒子也很简单、输出端加强滤波应该没问题。

射频干扰呢?

网友:
这个携带不方便,用逆变器才行,昨天打板了,板到试验一下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