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友们的帮助下我的6P1推挽机完成了。特发帖请网友们欣赏、并提宝贵意见。

楼主(2022-03-21):
首先发一个我前期的制作贴连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00968&extra=

本人是第一次做推挽机,既缺乏基础知识、更没有经验体会。不过这次却收到了意想不到效果,我很满意。
概括说:功率达到了设计标准,最大不失真功率是10.8W;频响也很宽、10Hz~18KHz衰减0.5db、24KHz衰减1db、33KHz衰减3db,这是我没想到的。
主观听音效果:低音很有力度、有弹性感、高音表现明显比我前期做的6P3P单端要好些。总之、累没白受 ......上图吧。

整机外观图

整机外观图

内部布局图

内部布局图

晚上欣赏一下灯泡

晚上欣赏一下灯泡

内部支架焊接图。这个对初级坛友会有帮助的

内部支架焊接图。这个对初级坛友会有帮助的

最后确定的电路图、6N3+6N1长尾倒向+6P1推挽。各点的电压都是实测数值。

最后确定的电路图、6N3+6N1长尾倒向+6P1推挽。各点的电压都是实测数值。

倒向管两臂波形调整到完全相同,这是最关键的。

倒向管两臂波形调整到完全相同,这是最关键的。

最大不失真功率为10.8W(5Ω负载下测得)

最大不失真功率为10.8W(5Ω负载下测得)

10Hz时衰减不到0.5db

10Hz时衰减不到0.5db

20Hz

20Hz

100Hz

100Hz

1000Hz时、0db=1V

1000Hz时、0db=1V

10KHz

10KHz

20KHz衰减0.5db

20KHz衰减0.5db

24KHz时衰减1db

24KHz时衰减1db

33KHz时衰减3db

33KHz时衰减3db

最后上我最终调试结束时测得的频响曲线图......

最后上我最终调试结束时测得的频响曲线图......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养眼,手头也有6N1、2、3,还有6屁1/15,一直想做,可惜不会养牛

绕变压器除需正规手摇绕线机外,线圈的木芯也需认真做,另外需看绕变压器的书了解绕制过程,有了这个准备,绕过一个后就知绕变压器不难。
我有个标称80w,外直径10cmX高3.7cm,次级2X18V的商品环形变压器,外观不错,量初级有45欧,我40多年前自绕的6灯变压器铁芯
舌宽2.8X厚度4公分设计为50W,初级才42欧,你说标80W的那个环变是不是好笑?还有前几年网购上海卖家的热封口机,网上标比别
家的重也比别家的价格高,到货后里面的变压器是铝线绕的,重量也是虚标。所以搞变压器和家里的电气线路布置一样,如果你懂一点,
还是自己做可靠。

网友:
漂亮,收藏你的接线图。

楼主:
感谢彗星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C:
做的不错!看指标已经超过国内那款专业的监听功放了。不过6P1超线性在300V下不失真功率大约只有8W功率。另外能否再测试下方波作个比较(测试1W功率下的波形)。前段时间我那个半成品测试后就没有再去弄他,想比较下和你这个的差别。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49558

网友:
漂亮,做的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看指标已经超过国内那款专业的监听功放了。不过6P1超线性在300V下不失真功率大约只有8W功率。另 ...

谢谢您的鼓励!这个10.8W不失真功率是最大最大时的数值了,仔细看已经隐约开始销顶了。不过算了下6P1屏耗不到11W,应该没问题。
有时间测一下方波。

网友B:
养眼,手头也有6N1、2、3,还有6屁1/15,一直想做,可惜不会养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养眼,手头也有6N1、2、3,还有6屁1/15,一直想做,可惜不会养牛

动手做吧,其实没有多难。我也是新手、推挽变压器也是第一次绕。绕制手法一样,但频响却比单端的宽许多。我想可能是推挽牛铁芯对插、效率更高的缘故吧。

网友:
使用rmaa测一下,数据会更加全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手做吧,其实没有多难。我也是新手、推挽变压器也是第一次绕。绕制手法一样,但频响却比单端的宽许多。 ...

确实推挽要好一些,我三台单端机拆卖掉了。6N3加个栅漏电阻为好,与其消耗在3K3电阻上,不如抬高6N1的供电到290伏。6N1屏极负载电阻只有47伏,负半周输出16伏太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推挽要好一些,我三台单端机拆卖掉了。6N3加个栅漏电阻为好,与其消耗在3K3电阻上,不如抬高6N1的 ...

谢谢您的指导。后期我再慢慢鼓捣,主要是不会设计电路,基本是照猫画虎。请问您:提高6N1屏极电压到290V、阳极负载电阻取多大较为合理。

网友E:
请问6N3可以更换管脚换成6N2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后期我再慢慢鼓捣,主要是不会设计电路,基本是照猫画虎。请问您:提高6N1屏极电压到290 ...

又看了一下,上下6N1的阴极电流3.8毫安,而屏极电流加起来只有2.6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6N3可以更换管脚换成6N2吗?

您好,我原计划也是用6N2,我发的那个搭棚布局图就是6N2的。现在我的6N3也是用转换座临时插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原计划也是用6N2,我发的那个搭棚布局图就是6N2的。现在我的6N3也是用转换座临时插上的。

好的,6N2应该是没问题的,6N3只是工作频率更高。

网友F:
恭喜楼主,成品漂亮!

网友G:
不懂就问:“长尾”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另关于电路图中电容有两个疑问:
1.400V 0.74uf,好像没有这个规格的电容,是不是0.47uf?
2.另有一个400v 0.22uf电容,这两个电容是否有必要用到这么高耐压?因为做电路板空间捉襟见肘,所以想问问是否可以用耐压低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就问:“长尾”是什么意思?

所谓“长尾倒向”电路是一个俗称,两只倒向管的阴极相连、对地共接一只电阻,这只电阻俗称就叫“尾巴”长尾也就由此得名。他的学名应该叫阴极耦合倒向电路。这种电路较其他方式倒向电路频响略宽、而调整倒向管上下两臂的平衡也略有难度。我只能说这么多了还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关于电路图中电容有两个疑问:
1.400V 0.74uf,好像没有这个规格的电容,是不是0.47uf?
2.另有一个400 ...

谢谢您的提示、打错了,就应该是0.47u。

至于您说的耦合电容能否用耐压低一点的电容,我觉得应该可以。总之、电容的耐压值需要满足实际工作电压的1.41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变压器除需正规手摇绕线机外,线圈的木芯也需认真做,另外需看绕变压器的书了解绕制过程,有了这个准备 ...

说的太对了,您说行家。
变压器木芯是最难做的。没有专业机具靠手枪钻打眼很难打正,同时做多个也不能保证有1个合格!
我的经验是:做木芯不能选有纹理的软木头,尤其是常见的白松木,质地软、木筋很硬,钻头遇到木筋就会偏移。应该使用没有纹理的桦木、或红松木比较容易成功,只是红松木相对难找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太对了,您说行家。
变压器木芯是最难做的。没有专业机具靠手枪钻打眼很难打正,同时做多个也不能保 ...

能不能用环氧板做呢?旁板一起裁一起打孔就比较准,再把四面的板与旁板用胶水胶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长尾倒向”电路是一个俗称,两只倒向管的阴极相连、对地共接一只电阻,这只电阻俗称就叫“尾巴” ...

这个就明白了,我一直在想阳极这边,是不是输出变压器有啥讲究。
原来这个尾巴长在入口处。

网友H:
胆机制作的非常漂亮,不愧为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成品漂亮!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胆机制作的非常漂亮,不愧为高手!

感谢danjiqinghuai 老师鼓励,我算不上高手、只是喜欢做事仔细一点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示、打错了,就应该是0.47u。

至于您说的耦合电容能否用耐压低一点的电容,我觉得应该可以 ...

好的,懂了。

网友I:
做的太漂亮了,能详细介绍一下牛的情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太漂亮了,能详细介绍一下牛的情况就好了

谢谢您的关注。我的前期制作里面已经介绍了输出牛的绕制工艺及数据、电源变压器没有拍照。点开首层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