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路由器和用交换机扩展网络端口各有何优劣?

楼主(2022-03-21):
大学《网络基础》这门课上的不好,所以一直没搞清楚这个问题。
比如我家电信光纤宽带入户,经过光猫,然后接一个路由器,出来4个LAN口,可以拖两台电脑、一个平板电视机、一个游戏机,一起上网,但是我后来又觉得4个LAN口不够用,我想再多几个端口连接更多终端上网,这时我在上述某个LAN口再接一个路由器可以实现端口扩展,如果接一个交换机貌似也可以实现端口扩展,那么这两个方案的区别是什么?各有何优劣?还有,我家的这个应用场景,可以只用交换机,不用任何路由器吗?
最后,“路由”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请通俗形象地解释一下。

网友:
正常的做法是扩展lan口必须用交换机,级联后可以扩展网口。如果用家用无线路由器级联的话也可以,但是两台路由器的出口IP网段不相同。如果是专业路由器,一般只有一个入口,一个出口,扩展没意义,而且要配置路由才能联通。
     路由是指路由器从一个接口上收到数据包,根据数据包的目的地址进行定向并转发到另一个接口的过程。路由是发生在OSI协议模型的第三层,桥接是在第二层。简单地说,如果有两个局域网网段不同,比如一个是192.168.1.x,另一个局域网是192.168.2.x,两个网段要互联互通,就必须用到路由器,或者带路由功能的三层交换机才可以联通,用二层交换机扩展的网络,IP 必须在同一个网段内,才可以联通。

网友:
家用的路由器实际上是路由+交换机,所以才可以实现端口扩展。真正的标准路由器可能就两三个端口,就不能用作你说的扩展端口的功能了。

网友:
路由器是NAT设备,主要是内网IP到外网IP数据转发
交换机只是交换数据,通过网卡MAC查找到对应网口提交数据
电信的光猫内置的路由,一般只能带8台电脑,超过的话会不稳定掉线
路由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三层交换机之类的高级交换机也能做路由,傻瓜交换机不行

网友:
路由器又名网关设备,或者NAT
一般一个WAN口只有一个IP,LAN口的无数台电脑或者手机等终端的IP会被转换成WAN口IP
对于网络出口上(WAN),识别出来你就是一个IP上网,也就是共享上网

楼主:
我的理解,路由器功能很强大,完全覆盖交换机,交换机能做的工作,路由器都能做,反之,路由器能做的事,交换机只能做一小部分。路由器一般都有一个管理页面,可以用浏览器管理路由器的配置和功能,功能多,所以操作和配置比交换机更复杂。但是交换机端口多,几十个端口的交换机很常见,而路由器LAN端口只有四个。

楼主:
另外,路由器好像都自带防火墙。

楼主:
新问题,处于同一网段的各台计算机可以做什么?处于相邻网段的计算机又可以做什么?处于不相邻网段的计算机又可以做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路由器功能很强大,完全覆盖交换机,交换机能做的工作,路由器都能做,反之,路由器能做的事,交 ...

你的理解错了,正规的路由器基本只有路由功能,再加一些ACL规则等
比如华为、H3C这种上万的企业路由器,都是这样的,另外每个网口都需要配置才能使用
你看到的功能强大的,都是家用路由器,加了一堆东西

网友:
路由器的功能多,除AP、3G外还有交换机功能,而交换机的功能单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问题,处于同一网段的各台计算机可以做什么?处于相邻网段的计算机又可以做什么?处于不相邻网段的计算机 ...

同一网段,电脑和电脑连接,只需要交换(交换机的常规用途)
不同网段,就涉及到网关,路由器是网关的其中一种,但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走核心交换机或者三层交换机,划分VLAN进行
VLAN就是划分多个不同的网段,不同网段之间的电脑访问,基于NAT,可以双向访问
路由器的NAT一般是单向的,下级可以访问上级,上级无法访问到下级,20年前的网段一般用路由器这种来划分
局域网的话会用HUB(集线器)来建立,现在这种用法都已经淘汰了

网友:
路由本身不是一定要 NAT 的,前提是所有终端都能分配到公网 IP 地址,这样不同网段的设备也可以互通。

由于家用路由,用户不太可能获得超过一个公网 IPv4 地址,所以家用路由默认使用 NAT 共享 IP。

然而,现在 IPv6 已经普及了,即便是家用路由器,跨多个网段,也可以互通,而不再是单方向可连接。(前提是不要使用国产不能关闭和配置 IPv6 防火墙的垃圾货。)

顺便再说一下,局域网如果划分多个网段,最好优先使用 IPv6,因为 IPv4 使用 NAT 要对每一个 TCP/IP 数据包重新打包,效率很低。

家用路由器不接 WAN 口,只接 LAN 口便可以当作交换机使用。

楼主:
一个交换机,入口IP和出口各IP相互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网友:
一般人不需要内网的电脑互访,就无谓怎么扩展了
如果有大数据量的互访共享文件打印啥的要求,最好还是用普通千兆交换机和路由器LAN千兆口级联

至于
不少智能交换机添加web管理固件后也是可以通过web界面配置参数的,甚至有些可以支持对各VLAN添加独立的路由规则,当然有些路由器也把这些智能交换机的功能整合到一起,还可以对同一网络下的各智能交换机实现集群控制,当然也往往有图形化直观的集群配置界面,还有添加防火墙访问权限的各种定向规则……,记不得了,现在的智能网络设备应该更高级更方便使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交换机,入口IP和出口各IP相互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交换机是二层设备,是根据MAC地址转发的,它不管入口IP和出口IP,只要是同一个广播域里的都能转发到,不过电脑只接收同网段的设备发来的的IP包。所以不同网段要通信就得用路由器对IP包进行转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交换机,入口IP和出口各IP相互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外口是根据运营商给你的地址或者协议填入的,而内口一般是路由器自动排出来的。你这样,感觉最简单就是加个小交换机到LAN口上。

网友A:
一般傻瓜式交换机,插上就能用,还相对路由器便宜
用路由器扩,对于不熟悉的,不仅麻烦,要改设置,价格也比傻瓜交换机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交换机,入口IP和出口各IP相互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入口IP是你的楼盘号码,出口IP是你的房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问题,处于同一网段的各台计算机可以做什么?处于相邻网段的计算机又可以做什么?处于不相邻网段的计算机 ...

在家用环境,或者说用户少的时候,各种组网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用户一多,问题就来了。首先是个效率的问题,再者就是就是管理的问题,还有IP地址够不够分配的问题。举个我们一个方案的例子吧。县级市某局内网,连接省厅。一共400多个用户(每个单位不止一台电脑,大约700多个点),各单位有的是电信接入,有的单位移动接入。假如不划分Vlan分别管理,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家用环境,或者说用户少的时候,各种组网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用户一多,问题就来了。首先是个效率 ...

vlan主要是减少广播风暴,隔离不同用户域提高安全性和便于管理。至于ip地址不够,内网可以自由划分的话,掩码借一位就能扩展一倍的地址。比如掩码用255.255.254.0 一个c类就能扩充为512个地址。一个vlan里跑不同网段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lan主要是减少广播风暴,隔离不同用户域提高安全性和便于管理。至于ip地址不够,内网可以自由划分的话 ...

是的,我们这里10段掩码就分了192.254等好几个。上面帖子里为了不复杂化,就没有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傻瓜式交换机,插上就能用,还相对路由器便宜
用路由器扩,对于不熟悉的,不仅麻烦,要改设置,价格也 ...

网上二手路由也很便宜,会用的话还是可以的。看中的886n路由就是要改内存,否则刷了op做交换机也不错。就是手艺不好,换内存只成功过一个,一直没去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