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da问题

楼主(2022-03-21):
请教一下立创eda,怎么找电子管座的,好像没有电子管座?

网友A:
点一下“元件库”,输入关键词搜索,像电子管座这些在立创的库里没有的要到“用户贡献”目录里找。使用前最好先检查一下是否正确。如果实在没有就自己画。

网友:
楼上很详细了。还有就是这些用户贡献的封装,命名很不规范,有时需要多搜几种关键词才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元件库”,输入关键词搜索,像电子管座这些在立创的库里没有的要到“用户贡献”目录里找。使用 ...

你的是什么版本?我升级了最新的标准版,也没找到你的截图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版本?我升级了最新的标准版,也没找到你的截图界面

进入工程的原理图页面,右边有个“元件库”,点进去再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入工程的原理图页面,右边有个“元件库”,点进去再搜就行了

找到了,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