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请教

楼主(2022-03-22):
图中输出牛的两边绕组,各有一个点是什么意思,在绕制牛时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A:
同名端,也就是同相端,绕向标识

网友:
表示了两个端点的电压相位关系是“同相端”

网友:
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名端,也就是同相端,绕向标识

谢谢各位的回复!输出牛的同名端,牛绕制时,有什么要求?还是在接线时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输出牛的同名端,牛绕制时,有什么要求?还是在接线时区别?

输出牛为减小漏感与控制分布参数,会分多层多段间绕等多头工艺,标记同名端以正确接线,输出反馈也要对应相应相位,推挽牛就更不能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输出牛的同名端,牛绕制时,有什么要求?还是在接线时区别?

可以认为带点的是绕线时的起始线头。
通常2次线圈接有反馈电路,那么需要按电路图上同名端标注来接线,接反了反馈作用相反~譬如负反馈改善音质,接反了变成正反馈就会引起啸叫。

楼主:
谢谢所有回复的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