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锁相的?

楼主(2022-03-22):
不太清楚,也没看见压控振荡器啊

楼主:
穿不上来图哈

楼主:
如图,如图,如图 ,如图,如图

网友:
有没有当时的专利之类的资料,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
这个是最原始的1932年发明的电路称其为“锁相环”电路,它就是一个初始的原理图。后来有所发展才出现了今天的锁相环压控震荡器。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震荡比较电路,通过调节右管C,使震荡频率与左边的频率样本一致并连续工作(相当于锁定)。
锁相环(PLL) 顾名思义,就是为了锁定频率的,它能使受控振荡器的频率和相位均与输入参考信号保持同步。
当今的“锁相环”主要由相位比较器(PD)、压控振荡器(VCO)和低通滤波器三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