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只喇叭 如何并连?

楼主(2022-03-22):
一只是8寸纸盆喇叭 8欧 (85HZ~7000HZ),一只是3寸 高音纸盆 8欧喇叭(6500HZ~1.2KHZ),当这二只并连使用时,3寸喇叭用串一只电容  与8寸喇叭并连吗?

补充内容 (2022-3-23 03:33):
写错了,应该是 12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请问  这只电容取多大为好呢?

这与喇叭的分频点有关,我当年会计算、现在忘了。“好像是容量x800=分频频率点”,另外还有一个计算电感的公式:分频点/1800=电感量。总之全忘了,你可以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教程。
在不知道音箱喇叭特性的情况下一般电容在3.3uF~5uF之间选取,这个范围大约对应的分频点是4000Hz~2800Hz之间,这就需要经过反复试验决定了。

网友:
基本是这样,你可看一看音箱制作方面的文章,介绍的详细。

网友:
最好用电感分频器

楼主:
2只喇叭 直接并连  行吗?和串一只电容  有何区别?

网友A:
低音喇叭不能与高压喇叭并联、必须给高压喇叭串联一只电容。这只电容起到了阻止低音信号通过的作用、也就是起到了分频的作用。假如不串联电容、低音信号流过高音喇叭、就会造成高音喇叭失真、严重了还会烧毁高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喇叭不能与高压喇叭并联、必须给高压喇叭串联一只电容。这只电容起到了阻止低音信号通过的作用、也就是 ...

谢谢您的指教!请问  这只电容取多大为好呢?

网友:
用个分频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喇叭的分频点有关,我当年会计算、现在忘了。“好像是容量x800=分频频率点”,另外还有一个计算电感 ...

谢谢您的指教!我有10只 1UF 无极性油浸电容。。。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我有10只 1UF 无极性油浸电容。。。回头试试。。。

这才是最佳方法。

网友B:
测相位,(确认 +  - ),使大小两喇叭动态同步。

网友:
简易音箱就是给高音串一个4.7-10UF的无极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请问  这只电容取多大为好呢?

分频点在4k 左右,高音喇叭串联一个2.2uF就行,然后与8寸喇叭并联。最好使两个喇叭的+与+、负与负相接,如感觉高音音量大,还可以在高音喇叭回路中串联小电阻以降低音量。

网友C:
不能直接并联,如果高低音喇叭标称功率额定阻抗一样,不会造成烧坏喇叭的恶果,否则功率小的就会超载。下面是【分频器】的设计。人耳对高音比较敏感,还要给音箱接个【衰减器】
下面是分频点的选取

网友:
以前的四喇叭收录机都是分别在两个低音喇叭上并一个串接了2-5uF分频电容的高音扬声器。有的高音喇叭就是一压电陶瓷片。电容用两个电解电容头对头串成“无极电容“使用。

网友D:
高音咋感觉不对呢?1.2K???就是12K都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音咋感觉不对呢?1.2K???就是12K都太低了吧???

写错了,应该是 12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相位,(确认 +  - ),使大小两喇叭动态同步。

相位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并联,如果高低音喇叭标称功率额定阻抗一样,不会造成烧坏喇叭的恶果,否则功率小的就会超载。下面 ...

谢谢·版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