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的困惑

楼主(2022-03-22):
最近查很多电路图,前置级与推动级,推动级与推挽功放级的耦合电容,数值差别很大,小的0.1uf,其次有0.22uf,0.47uf……直至1uf,具说用的大了对高频不好,不知怎样取值合理

网友:
       耦合电容C的計算:按上述要求确定R2后,C即可由f确定,即C≈1/(2Πf*R2)。式中f主要是受輸出变压器的限制。在前級放大器里,适当地选用C值,一般0.047微法,即能使放大器的通带够寬。式中R2为功率放大管的栅漏电阻式中R2为功率放大管的栅漏电阻。
       把耦合电容由0.047的电容换成0.1的其他都不变,可以听到放大器的低音增强了。

网友:
根据高通滤波器转折频率来确定。理论上应该有下限而不是上限。有人反应大了之后低频过肥,不知原因。

网友:
原则上是阻抗大电容小,输入输出变压器圈数比大用的电容小,反之大。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
没一个个试过不好评价

网友:
一般情况左特性管的栅极输入0.047就够了,大电容大余量原本就是HIFI的一贯做法。阻容原件价格的连续下降也不会产生多少成本压力。也没什么!

楼主:
感谢于版,根据你提供的公式,取f=100,R2=300k,C约为0.1uf,不知对不对?

网友:
耦合电容计算公式可以简化为C≥159~318/f·Rg,C单位微法,159为-3dB系数,318为-1dB系数,f为最低介截止频率,Rg为下一级栅极电阻阻值(单位K欧姆)。根据楼主给出参数:
C≥159~318/100X300≈0.0053~0.0106微法。有些收音机耦合 电容取0.0068微法。

楼主:
感谢楼上,原来我算的起码差了10倍。

网友:
不能让它截止在同一频率,不然低频衰减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