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指点一下,这个三极管是对管吗?

楼主(2022-03-23):
功放烧了一个d288的三极管,边上还有一个a614的管,这是配对管吗?

楼主:
可以代换吗?d882行吗?

网友:
对管要配对,特别放大倍数

楼主:
对管要配对,特别放大倍数
那完了,这个应该是对管吧,功放推动功放管用的。是不是只能换同型号的?

网友:
用日立的2SB861 2SD1138对管代换,,,小日本的对管一般都是2SA和2SC,2SB和2SD,

网友:
功率和电流看,貌似不是对管吧?也许特别选用的。

楼主:
用日立的2SB861 2SD1138对管代换,,,小日本的对管一般都是2SA和2SC,2SB和2SD,
这个不是功放的大管,

楼主:
功率和电流看,貌似不是对管吧?也许特别选用的

也许不是对管,哪个管可以代换呢?d882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不是对管,哪个管可以代换呢?d882行不。

2SD882

2SB772

楼主:
功率和电流看,貌似不是对管吧?也许特别选用的
找了个d880。NPN管脚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不是对管,哪个管可以代换呢?d882行不。

如果是功放管前的驱动管,建议用2SD669和2SB649代替,这两种管价低、性能好,配对也容易。

楼主:
如果是功放管前的驱动管,建议用2SD669和2SB649代替,这两种管价低、性能好,配对也容易。
这个位置,请看图

楼主:
这个位置的边上的是a614

楼主:
换上了d880.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