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痒难耐又想做鸡。。。

楼主(2022-03-23):
忘了开大八脚的孔是用多大开孔器了,请教各位。
还有用哪种开孔器耐用利索。
这次的机箱是这种铁皮箱,小小个。
这次想做一个田庆光老师的6J8P的迷人传输线前级。

网友A:
想做鸡,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淘宝查有25.5 和26.  买哪种呢?

26.5-27mm

网友B:
H3C的路由器,高端东西啊

网友C:
拿我以前公司的产品糟践.

要是我在在岗的话,我投诉你.

网友D:
应该是26的,用带合金头的开孔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我以前公司的产品糟践.

要是我在在岗的话,我投诉你.

这个是路由器?我真不知道,是百兆的嘛? 我网上也搜不到具体的信息。
是用来干嘛用的?
我在废品站5元一个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做鸡,吓我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H3C的路由器,高端东西啊

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看着机箱很皮实,而且自带电源尾插和一个超好料的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出 0-3v 0-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26的,用带合金头的开孔器比较好

我去淘宝查有25.5 和26.  买哪种呢?

网友:
买个宝塔钻头多功能标准开孔器啥都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淘宝查有25.5 和26.  买哪种呢?

半个毫米没有关系,25.5的不好买,带合金的开的很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淘宝查有25.5 和26.  买哪种呢?

这是管座尺寸,l要留有间隙,你看哪种好。如果是过盈配合就麻烦了。

网友:
开孔先开小点,然后慢慢磨大,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开孔器的材质:都说他的开孔器是硬质合金的,其实都不是,硬质合金,材料很贵还需要镶嵌,不可能是一体的。除掉硬质合金外其次就是高速钢(俗称白钢)成本也不低,再其次是合金工具钢也不错,再次之是碳素工具钢好像淘宝上买的比较好的就是这种,再次的不是用工具钢是合金结构钢或碳素结构钢中的高碳钢经过热处理的,对付胆机普通的金属板还是可以的,尽管锋利寿命短,对付较硬的不锈钢力不能及,最次的是用高碳结构钢冒充工具钢不经过热处理。

网友E:
用这样的,效果好。价格便宜,还包邮。关键是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淘宝查有25.5 和26.  买哪种呢?

26.5,我们一般买27的 。

网友:
先买管座,量好尺寸,再买钻头就行了。

网友:
心痒难耐想做鸡,
欲罢不能西门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这样的,效果好。价格便宜,还包邮。关键是包邮。

这个是高速钢,开普通的可以,开不锈钢就不行或者寿命很短。合金钢都是焊接刀头

网友:
还有液压的 那种比较好 但贵点

网友:
要使用27的,孔太合适了,管座一旦有点偏差就装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