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请问这种USB电流电压表可以自己换一个大屏吗?

楼主(2022-03-23):
如图所示的USB 电流电压表,功能还是蛮多的。就是屏幕太小了,看着不方便。
手头有好多手机屏呀,相机的屏呀等闲置的屏,请问论坛大佬们,淘汰的手机屏,或者网上找一个屏,能换到这种USB safety Tester上面吗?

网友:
你懂编程吗?

网友:
一般不能简单替换,
各种液晶屏的引线定义都不一样,
除非你找到一款大屏与这块小屏的接口完全一样。
否则就必须修改代码,
采用新屏的接口和驱动。

楼主:
还有编程呀?

网友:
换不了,点阵数不一样,控制的驱动器不一样。

网友:
有换大屏的功夫不如自己做一个
不过OLED 12864的确实可以换大换小

网友:
换不了的 现在这些都是有程序的不像以前了通用的

网友:
不同屏的协议不一定相同的,这最起码的硬件怎样工作的就是个拦路虎,还要会编程。
有那功夫,自己学着diy一个还省时省力。

网友A:
是点阵屏,原理和电视一样,理论说你换个彩色和手机一样的也可以,但正如上面大佬说的,不会编程不要弄了。即使会编程的话,也是花那个时间不值得,光买个屏比你整个插头都贵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点阵屏,原理和电视一样,理论说你换个彩色和手机一样的也可以,但正如上面大佬说的,不会编程不要弄了。 ...

原来如此。
想法简单了,还以为就像一个电脑,可以换各种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想法简单了,还以为就像一个电脑,可以换各种屏呢?

不过楼主无意中推荐了一个实用的好东东,刚刚某宝也买了一个,33块,十几块的没敢买。谢谢!

网友:
换不了,屏接口排线都不一样,驱动电路、工作电流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想法简单了,还以为就像一个电脑,可以换各种屏呢?

自己编程DIY的话,
想用什么屏用什么屏,
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

网友B:
找接口一样的大屏试试看。

网友:
是的,必须要会编程,因为就算是接线定义一样,但各种屏有各自的接口协议,所以必须重新编写这一部分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楼主无意中推荐了一个实用的好东东,刚刚某宝也买了一个,33块,十几块的没敢买。谢谢!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充电时看电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接口一样的大屏试试看。

我一开始也以为接口一样就可以呢,可看了回复,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充电时看电流、电压?

就是一个电流、电压、功率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充电时看电流、电压?

我是工作中需要,最近开发一个熏香器,用到锂电池充电,三节18650电池,充电电流很大,以前要剖开线串电流表电压表,很麻烦的。还有就是日常冲大容量充电宝可以监测,防止电流过大插头接触不良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工作中需要,最近开发一个熏香器,用到锂电池充电,三节18650电池,充电电流很大,以前要剖开线 ...

明白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