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终于搞好了

楼主(2022-03-23):
因为要使用Winxp下的软件,但电脑已经安装了win10,所以只能频繁的来回倒硬盘,很麻烦。

今天下决心装虚拟机,经过一番折腾结果成功了。虚拟机是VMware workstation,由于没有注册码,

选非商业用途安装;成功后装了Winxp;然后启动虚拟机,进入Winxp安装VMware Tools。

现在已经能用了。在Winxp下的设计数据在主机是看不到的,有一定的安全性。

网友:
用Hyper-V也很容易。

网友:
        支持折腾,本人的主板虽然老旧(GA-Z77P-D3),但硬盘是固态M.2 NVME pcie,折腾win7及以上系统还好,XP就不太好办了,XP对我也没用了。

网友A:
恭喜恭喜!!,能讲讲怎么弄虚拟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能讲讲怎么弄虚拟机吗?

我也刚接触,不熟。看帖子回复,楼上“伤泪”兄装了多个系统,比较专业。

我的主机是win10,但我又要用到winxp环境的软件,原来是用2块硬盘关机后切换用,非常麻烦!

有了虚拟机就好办了。

网上下载虚拟机软件以及需要安装的操作系统(比如winxp或其它的),在win10系统中安装好(具体步骤网上有教程)。

我用的虚拟机是VMware workstation ,所以在xp安装好以后还需要安装VMware Tools,这样就可以通过共享文件夹方便地

实现主机与虚拟机之间数据交换。

我的主机的系统是win10,虚拟机中的系统是winxp,有了2个系统。

网友B:
老衲一直用 virtualbox。
成功玩过cp/m-86,dos1.25,windows1.01,Windows 386,Windows 3.1,ucdos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衲一直用 virtualbox。
成功玩过cp/m-86,dos1.25,windows1.01,Windows 386,Windows 3.1,ucdos 等。

还是觉得实体机更有感,一直收集老机,目前还不太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衲一直用 virtualbox。
成功玩过cp/m-86,dos1.25,windows1.01,Windows 386,Windows 3.1,ucdos 等。

弄一下Windows 95 OSR2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弄一下Windows 95 OSR2看行不行。

应该可以的。老衲安装的是windows 98 second edition,运行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老衲安装的是windows 98 second edition,运行正常。

Windows 95 OSR2对硬件有特殊要求,CPU太快会出错。
当年在装K6-2CPU的电脑上安装Windows 95 OSR2要先把CPU的一级Cache关闭才能装下来,装好后马上装一个补丁才能打开一级Cache。

网友D:
用Hyper-V最简单,安全性也好一些。用的VMware精简版,老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Hyper-V最简单,安全性也好一些。用的VMware精简版,老是报错。

我用的是VMware station 15,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虚拟机啥都好就是吃内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VMware station 15,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Hyper-V 是 Windows 自身的功能,基本上,除非 Windows 自身功能不能满足需求,才会考虑使用第三方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yper-V 是 Windows 自身的功能,基本上,除非 Windows 自身功能不能满足需求,才会考虑使用第三方软件。 ...

主要是win10以上才有,win7 还是要第三方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能讲讲怎么弄虚拟机吗?

Windows 下,直接打开“Windows 功能”(从控制面板进入或直接搜索“Windows 功能”),找到 Hyper-V,勾上,就能使用虚拟机,不需要额外安装任何第三方软件,也不用折腾,这本身就是 Windows 自带的玩意。

启用 Hyper-V 后,开始菜单中会多出一个 Hyper-V 管理器

进入 Hyper-V 管理器,新建 > 这里选新建虚拟机,出现向导,如果没啥要求全部“下一步”即可

然后如果要用光盘安装系统这里选你的光驱,如果用网络上下载的镜像文件在这里选镜像文件,比如我要装一个 XP,这里填上 XPSP2.iso 路径和文件名

完成后就会出现一个窗口,里边就是你的虚拟机在运行。

tips:
如果虚拟机中安装的也是 Windows 操作系统,可以配置好网络和远程后,在宿主 Windows 里用远程桌面链过去,根据我的使用经验,这样做更方便 此外,Windows 本身自带文件共享,虚拟机中的 Windows 和宿主 Windows 可以和实际的两台(多台)Windows 计算机一样相互访问对方文件,不需要额外安装第三方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win10以上才有,win7 还是要第三方软件

这说明你在 Win7 的生命周期内没用过它,你是在微软停止 Win7 支持(于 2020 年 1 月)后才开始使用 Win7 的

在 Win7 的生命周期内使用 Win7 的就会知道,压根不需要啥第三方软件,微软特别给 Win7 提供了 XP Mode,里面直接包含一份正版 XP...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说明你在 Win7 的生命周期内没用过它,你是在微软停止 Win7 支持(于 2020 年 1 月)后才开始使用 Win7 ...

也提供hyper-v了吗,没找到在哪里。

网友:
来学习使用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提供hyper-v了吗,没找到在哪里。

1、Win7 中不叫 Hyper-V
2、在 Windows 更新里,KB958559

网友:
用过一下hy-v,但不支持文件拖来拖去或者共享剪贴板,所以改回用vmware-play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 95 OSR2对硬件有特殊要求,CPU太快会出错。
当年在装K6-2CPU的电脑上安装Windows 95 OSR2要先把 ...

老衲试了一下,确实如此。
virtualbox默认无法安装win95osr2。
将virtualbox中的cpu速度改成1%,才能正常安装。

网友:
学习了   我也试试

网友:
学到了,感谢

网友:
可以用VM的工具共享硬盘实现资料互拷贝

网友:
我一直都在使用虚拟机,在vmware上安装过dos6.22,windows3.2,windows95,windows97(win95osr2),windows98,windows ME,windows NT,windows XP,IOS 10.45等。virtualbox也用过,感觉没有VM用的顺手后来就关闭了。对于win95osr2由于当时的系统并不支持USB,因此安装完后还得找USB驱动安装上,很是麻烦,好在我保存着上百张当时的系统光盘,问题还是能解决的。

网友:
以前玩的都是多系统启动,来更换操作系统,限于当时的CPU性能,玩虚拟机是很卡的,现在的电脑性能足够强大了,因此再也不玩多系统启动了,而是直接虚拟机伺候,方便多了。我装的这些系统里边我感觉最难伺候的还是windows NT 尤其是服务器版,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