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投影机开机亮灯后自动重启

楼主(2022-03-23):
RT,光峰M2,是不会LD管老化了,电流变大?
减小采样电阻可行么,投影机没用多久,就关机直接拔电源,要换新的激光管估计老贵了

网友A:
应该先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排除了电源问题再从其他地方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排除了电源问题再从其他地方入手。

测过电源了,3A负载没问题

楼主:
开关电源估计电容老化了,启动瞬态压降到3-4V
用5A的电源成功开机

楼主:
装了个220uF电容上去,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估计电容老化了,启动瞬态压降到3-4V
用5A的电源成功开机

解决了就好,那就还是电源问题,电容漏电、容量变小都会出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