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1.5伏碱性充电电池、亚都加湿器、蓝牙音箱。无线话筒接收器

楼主(2022-03-23):
安徽蚌埠
非偏远5+3

补充内容 (2022-3-24 10:34):
这个是碱性充电电池,非一次性电池,成分结构都不一样,这种电池近两年在欧美流行,欧美的标准会比我们高,希望不要用老眼光看问题。

5号1.5伏碱性电池充电电池,适合智能门锁、老相机等要求电压比较高的地方,3元1节,坛友10元4节

5号1.5伏碱性电池充电电池,适合智能门锁、老相机等要求电压比较高的地方,3元1节,坛友10元4节

5号7号1.5伏充电器,14.8元1个

5号7号1.5伏充电器,14.8元1个

无线话筒接收器,15元

无线话筒接收器,15元

无线话筒接收器,15元

无线话筒接收器,15元

双喇叭插卡蓝牙音箱,18元

双喇叭插卡蓝牙音箱,18元

双喇叭插卡蓝牙音箱,18元

双喇叭插卡蓝牙音箱,18元

熊猫收音机,33元

熊猫收音机,33元

时钟蓝牙音箱,20元

时钟蓝牙音箱,20元

网友A:
没听说碱性电池能充电的,什么类型的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碱性电池能充电的,什么类型的电池啊?

孤陋寡闻啊坛友,碱性电池从来就是能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孤陋寡闻啊坛友,碱性电池从来就是能充电的。

是的,碱性电池有能充电的,有一次性的

网友:
但是充电电池我见过的都是1.2v的

网友C:
碱性电池能不能充电?
钜大LARGE  |  点击量:3343次  |  2018年07月04日

很多人从经济的角度希望碱性电池也能重复使用,倘能如此再好不过。然而,碱性电池能充电吗?因为碱性电池被划分到原电池中,也是一次电池,在这个意义上,碱性电池能充电吗?

回答是肯定的,碱性电池也能够充电,但这里有许多技术问题,比如,大电流充电情况下,碱性电池能充电吗?

在低于0.1C充电的条件下,碱性电池可充电20次,不过这不同于二次电池的充电过程。在正常情况下,它们只能在部分放电下进行充电不可能象真正的可充电电池一样被深度放电后充电。

碱性电池充电只是部分充电,一般将这种方式称为“再生”,“再生”概念进一步说明了碱性电池的充电特征:碱性电池能充电吗?可以,只是它是再生充电,有别于充电电池的真正充电。

再生充放电的局限性和短暂的循环寿命决定了碱性电池的再生是很不经济的。为保证碱性电池的成功再生,必须达到以下条件

步骤/方法

1、在放电率适中的情况下将电池的初始容量放电最多30%,同时放电不应低于0.8V,再生才有可能。当放电容量超过30%时,产生了二氧化锰阻止了进一步再生。容量的30%和放电电压0.8V要用适当的设备来,但这些设备大部分消费者都没有。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处此情况下,碱性电池能充电吗?这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条件问题了。

2、用户可购买一个上述的专用充电器来再生。如果用其它的充电器,碱性电池能充电吗?安全隐患太大了,一般情况下,镍镉、镍氢电池的充电器不能用来为碱锰电池充电,因为这种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太高,可能会导致电池内部产生气体,如果气体冲出安全阀,就会漏液。再进一步讲,如果安全阀失去作用,甚至会发生爆炸。如在生产中模具不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是它会发生,特别是没有正确使用电池。

3、再生所需要的时间(大约12小时)是超出了放电时间(大约1小时)。

4、20个循环后电池的容量将降到初始容量的50%。

5、专用的设备需要三个以上的电池连接,如果电池的容量不一致,再生后又会出现别的问题,这可能导致电池电压成负值如果将再生了的电池和没有使用过的电池在一起使用就会更加危险。电池反转致使电池内部产生氢,有产生高压的危险,导致漏液甚至爆炸。在不同时具备一致性好的三个电池情况下,碱性电池能充电吗?显然很不必要。

注意事项

长时间的一次电池再生不仅不经济,还要冒着一定的危险,如果这样,“碱性电池能充电吗”就不是个技术问题了。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最好是用没有使用过的一次电池或二次电池(蓄电池)也不要再生一次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孤陋寡闻啊坛友,碱性电池从来就是能充电的。

我的确孤陋寡闻,我的认知里碱性是不可冲的,我也试过一冲容易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碱性电池有能充电的,有一次性的

是不是镍锌电池

网友E:
基本没用,我有这个电池,也有这种充电器,原生用过后,再次的充电,基本只能在小电流下应用了(内阻很大),可以使用3~5次吧(小电流使用),而且这个冲过的电池不能放置,自己会失电,几天就会失完。而且充电时间很长,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没用,我有这个电池,也有这种充电器,原生用过后,再次的充电,基本只能在小电流下应用了(内阻很大) ...

我实验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碱性电池能不能充电?
钜大LARGE  |  点击量:3343次  |  2018年07月04日

现在这个是改进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确孤陋寡闻,我的认知里碱性是不可冲的,我也试过一冲容易漏液。

估计坛友比较年轻,没经历过电池的技术升级换代过程~
碳性→碱性→镍镉→镍氢→锂电→...

电池在几十年前是普通干(碳性)电池,

升级到碱性(记得1990年我们上中学时就到处宣传是能再充电、替代普通干电池的先进产品),只能充电几十次,但已是当时先进产品;

然后就有了镍镉电池(可以几百次,但有记忆效应,容量下降很快),现在还有些电动工具、应急灯电池在用;

然后是镍镉的升级版镍氢电池(没有记忆效应,能充几百到上千次),这个现在在鼠标等还是主流,如大名鼎鼎的eneloop(爱LP);

再然后再出现锂电池,在手机上开始普及然后成为现在最主流电池.

补充内容 (2022-3-23 22:04):
漏液是因为不合格产品、或你充电参数错了。
象eneloop等,可以用一二十年,除非故意扔有水等非正常情况,正常使用基本没听说过漏液.

补充内容 (2022-3-23 22:05):
买不合格电池、充电参数不对,任何电池都能充坏(甚至跟锂电池的爆炸、着火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确孤陋寡闻,我的认知里碱性是不可冲的,我也试过一冲容易漏液。

事实上所有的碱性电池都可以充电,但是充电时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大多厂商都标明禁止充电
实际上控制好电流和时间是可以的,但是循环效果远不如镍镉

网友:
刚刚看淘宝上有5号锂电池 充电标准4.2  放电恒压1.5   内部应该有降压电路 就是不知道内部静态功耗如何 满电可以放置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