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子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楼主(2022-03-24):
手里有台晶体管图示仪,想用它测量一下电子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想拿2P2,1A2,1B2这样的电子管做实验,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外部电路和设置参数呢,我的设备有电压/电流两种模式可以测场管,电源可以到5KV,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多极管额外需要一组高压电源。

网友:
其实看明白管子的特征曲线 就知道该如何测量了。你不知道怎么测量,那还是说明你没明白特征曲线的含义,更不明白为何要这些曲线。所以测与不测有何意义

网友:
手册上都有的 大致就那样 。测了也没啥太大用处

网友A:
还是支持实测的。实测给你的信息比书上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支持实测的。实测给你的信息比书上多很多。

只好接成三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是手册的,实测是实测的。手册只能给出典型参数,而实测出来的曲线千变万化,更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管子坏了。或者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
手册当然和实测是有误差的,品质再好的管子都会有误差,但是误差大了那就是劣质管了,所以我也支持某种类型的实测。比如测标准工作状态下的静态电流 和跨导。也就是配对数据。一般这2个数据对了 和手册就算有区别 也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至少有四、五百只电子管,请问您测了多少管子?用什么仪器测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 ...

这种在非线性区差别大是很正常的。电子管寿命本来就不长,这类测试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在没有自己亲自尝试过之前不要轻易去武断别人已经做过的事

做过人多了去了   。拿非线性区说事有啥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PDD一块钱的垃圾货和知名品牌100块的正品是没有区别的。买100块的没有任何意义。

我说非线性区你非要扯到 什么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是手册的,实测是实测的。手册只能给出典型参数,而实测出来的曲线千变万化,更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

电子管不太了解,倒是经常测晶体管,像3AG,3CG,3DG,3Dk,3Ak这些国产管子真是测到怀疑人生

网友:
电子管有离散性,有条件实测当然好,这有利于该管工作点较为准确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PDD一块钱的垃圾货和知名品牌100块的正品是没有区别的。买100块的没有任何意义。

这样说吧 你既然测了这么多做出来的东西有啥颠覆性的效果吗。

网友C:
其实这个测试还是简单的,但是必须要1灯丝电源,2帘栅极电源,需要一个结构把他们安装起来,屏极电源机器里面就有,栅极很少驱动到正电压,在基极驱动上加个电阻即可。最大的问题是栅极电压范围不够宽,很多电子管需要负80伏栅极电压,作死的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测试还是简单的,但是必须要1灯丝电源,2帘栅极电源,需要一个结构把他们安装起来,屏极电源机器里 ...

非常感谢您!正在安装装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