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15不进带怎么修?

楼主(2022-03-24):
一台松下L15 录像机,放家里太久了没有用,这几天拿出来想看看,结果不进带,请问怎么修?谢谢!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0100-1-1.html
这里看看

网友:
机芯一样的

网友:
基本都是状态开关氧化所致,用牙膏擦不错,然后加点机油

网友:
清洗状态开关就可以。

网友(2022-05-17):
用wd40精密仪器清洗剂,一喷就好,还不伤塑料件

网友:
用wd40精密仪器清洗剂喷一喷,立刻好,还不伤塑料

楼主:
已经买了,就看效果了。谢谢!

楼主:
请把状态开关的位置告诉我,怎样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