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绅士卡座B座不工作求助

楼主(2022-03-24):
20多年前从重庆邮购的一台绅士卡座发生B卡不动作故障,该卡快进倒带也不起作用,似该卡不通电。但查遍了控制板上的阻容及晶体管均未发现异常,微处理器XY9101A无法测量其好坏,也无件进行代换试验,现请坛友帮忙分析一下如何下手维修,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图发反了

楼主:
重新发一下图片,方便大家看

网友:
我没有这个机器。

按理,

应该先让B卡通上电,看电动机转不?

A卡正常,可以调换电源试试。

网友:
我也有台这个双卡机子,得有20-30年没听过了,放在储藏室里了,不知还能工作不?

网友:
看不清楚,看看卡座上的辅助开关接触如何?

网友:
记得需要12V和18V两组电压吧?

楼主:
感谢以上几位的跟帖答复,我就不一一点名感谢了。

楼主:
机器不工作卡座现已通电转动,但放音声速严重变慢根本无法听!经测量放音状态电控供电12V正常(与另一边相同),测电机正反向电阻与另一边也相同,机械运转部分也未发现什么异常,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请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致谢!

楼主:
感谢“轻骑漫步者”坛友为拙帖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B卡的状态监测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谢谢建议!在论坛大佬的指导下,卡座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