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牌159-3型交流六管三波段收音机到底是几波段的

楼主(2022-03-24):
上海牌159-3型交流六管收音机到底是几波段的。
为什么有的资料介绍是三波段有的介绍是二波段。我没有这个收音机,没有实物对比。

网友A:
都是两波段的电路图

网友:
根据电路图看是两波段。说明书上也标明是两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两波段的电路图

哦  明白了!所谓三波段是二个波段上加了个拾音段,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  明白了!所谓三波段是二个波段上加了个拾音段,谢谢!

让红框内容给误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红框内容给误导了

大多数是2个波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明白了!所谓三波段是二个波段上加了个拾音段,谢谢!

159和159-1五管的收音机,带拾音口的也是称为二波段,没有因为这个拾音口而说是三波段的。

159-2

159-3应该为两波段,图纸也是两波段无疑,与159-1是一样的,可能是图册编辑失误吧。

159-1是两波段

网友C:
        不应该把拾音混在一起算作三波段,估计159- 系列中有三波段的品种,这里误标成三波段,或者应该打二,错打成三。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大全》里面错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9和159-1五管的收音机,带拾音口的也是称为二波段,没有因为这个拾音口而说是三波段的。

159-2

谢谢老师回复,应该是图纸印刷时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大全》里面错误不少。

谢谢 白居不易 老师回复,应该是图纸印刷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把拾音混在一起算作三波段,估计159- 系列中有三波段的品种,这里误标成三波段,或者应该打 ...

谢谢老师!是有把拾音放在功能转换开关里的,但是这个图纸没有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