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N2推6P3P单端的灯丝可以直接接地吗?谢谢。

楼主(2022-03-24):
如题,直接接地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必须用双绞线一端接地。

网友B:
如果是严肃的作品,不建议6N2和6P3P公用灯丝回路。
最好是6N2和6P3P单独供电,6N2灯丝的一端接6P3P阴极。

网友C:
忘记了这两个管子灯丝阴极间耐压,不超过没问题。这种旁热式管子灯丝不接地也可以做到噪声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严肃的作品,不建议6N2和6P3P公用灯丝回路。
最好是6N2和6P3P单独供电,6N2灯丝的一端接6P3P阴极。

电源变压器有两个灯丝绕组。
6N2的灯丝一脚接6P3P阴极,6P3P的灯丝其中一脚接地,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有两个灯丝绕组。
6N2的灯丝一脚接6P3P阴极,6P3P的灯丝其中一脚接地,请问是这样的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记了这两个管子灯丝阴极间耐压,不超过没问题。这种旁热式管子灯丝不接地也可以做到噪声很低

灯丝不接地还是有明显的噪音,所以正在设法调整。
至于阴极灯丝耐压应该没问题,常规用法没多高电压,SRPP则一次都没成功过,灯丝不接地噪音大,接地后正常但没几分钟整机交流声大做,应该是灯丝和阴极间击穿了,还烧了一个6N3的半边灯丝,6N11也不知有没有损坏,反正用是能用。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双绞线一端接地。

感谢版主指明方向。
不耻下问:灯丝接地点选在哪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指明方向。
不耻下问:灯丝接地点选在哪比较合适?

在最后的电子管灯丝,就是双绞线的尾端,就近接地。

网友:
我是采用平衡中点接地的,交流声控制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最后的电子管灯丝,就是双绞线的尾端,就近接地。

好的,感谢。

网友:
我一般都是灯丝变压器输出端每端各串100欧姆电阻后接地,宝尔真的机器都那么做,我觉得效果很好,做胆机至今15年没有交流声,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接完地你会发现世界是如此安静

网友:
有人这么干过

网友:
抖音上 可以找到

网友(2022-04-27):
发两个6N1推6P3P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
交流灯丝一般不接地 直流肯定要接。但不知楼主指的接地时接什么,是机器外壳还是电路的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