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机的磁棒线圈位置是不是没那么多讲究了

楼主(2022-03-24):
某天看到一个奇葩的接收模块,它的中波天线居然是个工字磁芯,设计者也说能收不错的台,当然换成磁棒还会更好。

不过想来也不奇怪,dsp还有很多纯靠拉杆天线的呢。

然后我就留意了好些dsp中波的磁棒,我发现各种奇怪的线圈都有,比如乱绕的,堆在一起的,就算是长磁棒,线圈也是放在棒子正中间,有带抽头的不带的。但唯独没有超外差时代那种整整齐齐放在四分之一处的天线了。

是否在dsp机里,那些线圈如何摆放才提高选择性之类的讲究都失效了呢?

网友:
我有一台DSP,也是工字磁芯做中波天线,白天几乎没有什么电台,晚上勉强收几个,以后试验用中波磁棒和线圈代替,收台有所改善,但中波始终不如超外差机.   不过调频和短波不错.

网友A:
看SI4735的天线要求就不是很高,省省成本一个大号工字电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高频还是中频,传统收音机是靠谐振来提高选择性的,DSP不一样,它的类似指标是由软件算法来决定的。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I4735的天线要求就不是很高,省省成本一个大号工字电感就可以

这个能否认为 官方推荐就是50mm长的磁棒就够了,用再长的磁棒效果也不会明显提升?

怪不得德生360 365那类机器,内置了一个细磁棒,然后外接的也就是个短棒子

网友:
dsp的不讲究,离cpu远一点即可

网友:
熊猫T-09是dsp机,用的是过去的粗长磁棒;德生PL-330收音机磁棒也较长,线圈分三段绕制;这两台机的中波灵敏度和选择性要高出其他dsp机许多。

网友:
dsp机磁棒是当磁棒天线用,我有台巴掌大的机磁棒香烟大,远比另一台老新华字典大的大磁棒机收得差多了!

网友:
作为天线磁棒的无论在哪种收音上都很重要。
      数字收音机,是采用数字带通滤波技术进行选频接收的,相当于只给信号一个门缝,让想要的信号进来,不想要的都进不来一样。优质的数字带通滤波电路理论上讲对信号无损失,无改变。但是由于成本不同、等级不同采用的电路损耗、选频特性参数也有很大不同。但是输入信号的强弱都会影响收听音质,当然是信号更强的好些。不过要求输入带宽大一些,也就是磁棒天的电感量对收音效果影响不大,这样一来就会使平均信号强度降低了,这是数字收音机在不加高放时灵敏度一般要低一些的原因。
       模拟收音机,由于磁棒天线是谐振回路,在同的样环境下,理论上讲,由于带宽小,信号会比数字机强一些。但对磁棒天的电感量和Q值要求较高,磁棒的材质参数对天线的参数影响很大。
       具我的测试,目前采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出沙巴拆机的梅花样式的磁棒10*240cm灵敏度最高。Q值也很高,其次是国产老收音机拆机磁棒,购了3家最新的磁棒来测得都较差。不知是磁棒本身材质问题还是我们测试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