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烟版和坛友们求教:OBD有问题?检车遇到了

楼主(2022-03-25):
前几天,去做年检,其他均很顺利,在OBD检测项目上卡住了。仪器显示有4处异常,就图中显示的4个未完成项。并被告知:按照新规定,这种状况不能通过,需要维修 后重新检测这一项。
经过询问,告知出现此问题,或许与长时间低速短途行驶有关;或者汽车控制系统信号传输有问题;或者部件损坏(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没有故障码)。
既然这样,就出去跑大约40公里高速,大部分时间定速120公里跑的。回来再测,通过!
没错,通过了!
现在就 想问一下,车友有没有碰到过这事,应该怎么解决?
OBD真的有问题?去年底做保养时,接入OBD,全部检查过,没故障码,唯一的报警项是电池电压。
更想请教一下,怎样处理好?毕竟车子8年了,10年以后每年都要车检。
感谢帮助!

请看其中的未完成项

请看其中的未完成项

请看其中未完成项

请看其中未完成项

网友A:
可能设备是国6的,你的车太老,算法不一样
比如加热功能,你的车可能根本没有

网友B:
我发现一个小技巧,车开到检测站不熄火,也就是说热车状态比冷车容易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设备是国6的,你的车太老,算法不一样
比如加热功能,你的车可能根本没有

这个应该可能性不大。
同期的车,出这个问题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一个小技巧,车开到检测站不熄火,也就是说热车状态比冷车容易通过

这个方法,下次检验试试。

跑完高速后,也是立即去检的。过了。

网友C(2022-05-27):
我的也碰到过,去4s店开个obd未升级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碰到过,去4s店开个obd未升级证明

两年前检验时可以这么做,但今年不行了。听从建议,出去跑了一圈高速,回来在检验,就过了。

网友:
我的车没有这种情况,前些年没换车检车有过通不过,找工作人员表示下,他们有办法。

网友(2023-03-23):
现在验车,检测OBD吗?

网友(2023-06-03):
今天刚好去验车了  12年的车 一次过。。。

网友(2024-09-04):
现在验车要OBD测了吗,我去验了几次没看到检测线用这个啊

网友:
下次开完高速再去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