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提好建议,让高阻抗耳机复活

楼主(2022-03-25):
自从晶体管耳放因交流电故障后,600Ω耳机(不知道什么牌子,但还原音乐声音很好)一直在吃灰中,手拙画了个图,能否好好推动她?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6J4P线性并不十分好,如果不是搭配一些线性差的管子,不建议用在耳放电路里面。可以用6J8P或者高U三极管如6N2\4或12AX7等做主电压放大,末级阴极输出可以考虑小功率输出电子管如6P14\15\9三接或者6C19、6N1、66\6N8并管等。

网友:
阴出架构,600欧应该勉强可以。不差钱用牛更好。

网友A:
想折腾OTL的话,看看EL86这个管,手册里有otl运用的资料。

楼主:
我手中有6P14和6P15与EL85等,听说用输出变压器声音特好听,前几年做了个6F2输出变压器耳放但没有成功,没有可用图纸,那位大佬请分享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折腾OTL的话,看看EL86这个管,手册里有otl运用的资料。

没找到EL86资料,请您截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EL86资料,请您截个图看看

出门右转,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

网友B: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030/e/EL86.pdf
EL86的参数表

耳放要尤其注意噪声和增益,多极管标准接法和高μ管通常都不会考虑,事实上很多耳放工作时的输出电压摆幅比输入还要小。
6P14或者15直接三极管接法一级放大牛出就行了,甚至不需要电压放大级,注意相位和多极管三接的密勒效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030/e/EL86.pdf
EL86的参数表

打开你发的链接,很惊讶楼主的6N5推挽OCL帖,并管阴极最大发射电流500毫安,负载16欧,居然有40瓦输出?

网友:
做胆耳放也是为了玩,实际真的没必要!常用的随身听音乐播放器,600Ω耳机直插使用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坛友。现在年龄大了,躺在床上也睡不着,就听听音乐也干扰别人,才想起这个耳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你发的链接,很惊讶楼主的6N5推挽OCL帖,并管阴极最大发射电流500毫安,负载16欧,居然有40瓦输出?

在《无线电与电视》2006年第2期,其中介绍说。

楼主:
我有这个论坛号,最近一年打不开了。是这个图吗?怎么现在论坛不热烈了,按说现在大部分人在家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这个论坛号,最近一年打不开了。是这个图吗?怎么现在论坛不热烈了,按说现在大部分人在家呀。

差不多就这种,做起来很简单,增益也合适,记得输出变压器要按耳机阻抗设计绕比,另外注意输出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这种,做起来很简单,增益也合适,记得输出变压器要按耳机阻抗设计绕比,另外注意输出相位

这电路据说有喘口气效果 ,很难消除哦。要是阴出就好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电路据说有喘口气效果 ,很难消除哦。要是阴出就好听。

反正我能见识到的高端和顶级耳放里,牛出占绝大多数

网友D:
推荐hifidiy论坛G版的6DJ8 SRPP耳放,或者运放加buffer电路也可以很好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能见识到的高端和顶级耳放里,牛出占绝大多数

赞成,可惜电路图太复杂,复刻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hifidiy论坛G版的6DJ8 SRPP耳放,或者运放加buffer电路也可以很好的驱动。

看到参考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赞成,可惜电路图太复杂,复刻困难。

顶级的牛出耳放恰恰电路本身是简单的,比如说EC8010+LL1668屏极电感直藕驱动300B,再配上合适的输出牛,这就是一个足够算得上顶级的耳放电路构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级的牛出耳放恰恰电路本身是简单的,比如说EC8010+LL1668屏极电感直藕驱动300B,再配上合适的输出牛, ...

这300B可不是小价钱,玩不起

网友E:
输出变压器投资大,买回来还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声音,电子管阴极输出可以尝试,但耗电也大,

如要利用手上的6J4P,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自己稍稍修改一下就行

耗电少,工作稳定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53329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变压器投资大,买回来还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声音,电子管阴极输出可以尝试,但耗电也大,

如要利用手 ...

2.7脚相接,我认为6J4和6K4插上好听,但我不喜欢胆结石,。否则早就买了个网上(隔壁论坛路版主)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