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ED恒流源能改成恒压源吗?

楼主(2022-03-26):
3W LED恒流驱动,芯片是BP9022,电原理如图,能否改成9V或12V恒压源?

网友:
要改跟做个新的差不多

网友:
这种IC电流反馈一般是和内部开关管连接的,

想反馈电压看看数据手册其它脚有没有可能.

网友:
从规格书上看只支持恒流模式,输出电压只能OVP,负载变动时不能恒定。所以改不了恒压源。

带载变动时,输出电压呈现锯齿状,轻载上升直到OVP点,重载到了临界点(恒流点)电压随负载的电压特性下降,如是电阻负载则电压不稳定,或进入打嗝状态。

网友:
改它?"不够套钱“!

楼主:
这种恒流源体积小巧,想如果能改动几个元件就能改成恒压源的话就好了,看来很难实现。

网友:
更改1.3脚电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恒流源体积小巧,想如果能改动几个元件就能改成恒压源的话就好了,看来很难实现。

专门的 LED 驱动,只有电流反馈,别想。

如果要恒压,必须有电压反馈,其实这种原边反馈的恒压 IC 也有的,廉价手机充电头,机顶盒电源啥的都有在用,多一个电压反馈引脚,你非要改就换 IC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 LED 驱动,只有电流反馈,别想。

如果要恒压,必须有电压反馈,其实这种原边反馈的恒压 IC 也 ...

大神你好!我有一些坏了驱动的灯板,灯珠是好的,原来是非隔离的,但因为灯板拆掉原来的板载驱动时,不小心把铜皮扯掉一些,我怕板上露出铝基板铝面和板上铜皮距离太近,有触电危险,因此想,是不是可以像楼主图中那样改成隔离吗,如果可以,变压器怎么绕?原来LED驱动的变压器芯的磁芯电感加绕一比一的次级绕组吗?

网友:
R4是开路电压保护电阻,改一下试试。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 LED 驱动,只有电流反馈,别想。

如果要恒压,必须有电压反馈,其实这种原边反馈的恒压 IC 也 ...

大婶,一些OB2520,2540等芯片的  PSR原边反馈 5V电源,能改成恒流的吗?
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2023-11-21):
这个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