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的工作方式究竟是什么?

楼主(2022-03-26):
过去讲原理,所谓的推挽工作方式是上管和下管同时工作,一推一挽。从输出牛输出的信号来看参照B十,当是P1为正时,P2为负。其信可看成P1对B十为正,和B十对P2为负。两者相加,P1+P2其输出电压心单端要大很多。如果工作方式如此是可信的,那么在一个周期内,正半周和负半周,管子工作的电压和电流以及工作方式一定,末级功率放大管的配对意义何在?

网友:
印象不深了,好像有的书上看到推挽电路的变压器处理不好容易出现磁饱和问题,避免的办法其中之一要求两只管特性参数尽量高度一致,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如果管子不配对,比如相差10倍,那摩两个半周还相等吗?不相等还能保证不失真吗?以为是开关电源呢?开关电源基本不需要考虑配对。

网友:
就和拉锯差不多!各管半周!

网友:
不是上管和下管同时工作,是上管工作下管休息,下管工作上管休息。各管一个交流信号的半个周波。

网友:
过去讲原理,所谓的推挽工作方式是上管和下管同时工作,一推一挽
+++++
这个叫做桥式推挽,是两个推挽电路构成的,正半周左边半桥的上管工作的时候下管歇着,右边半桥反过来是上管歇着下管工作,方向 Source;然后负半周就是左边半桥的上管歇着下管工作,右边半桥上管工作下管歇着,方向 Sink

桥式推挽比普通推挽电源利用率高,比如前几天隔壁有个帖子说 正负 165V 不可能出 220Vrms,就是不懂得可以用桥式推挽,如果是普通推挽,假设功率管无压降,正负 165V 出来的(正弦波)只有 116Vrms,而桥式推挽出来的就是 233Vrms 了

网友:
对于模拟信号推挽功放而言,两管的配对是很重要的,因为其驱动级一般是一个甲类放大,弱信号经两管放大后由输出变压器输出功率信号,对输出变压器而言要求正负半周驱动对称,否则变压器会偏磁,导致变压器输出功率大减甚至变压器磁饱和。当然放大电路可以引入负反馈调节对正负半周的驱动差异,从而减小失真和一定程度克服推挽管两管差异。但理想情况要求两管一致性差异最小。

网友:
一管只管半程只推不挽的是乙类,两半程衔接不严咋整都失真。两管全程协作又推又挽的是甲类,这样确实不需要对称。两管握手并送半程的是甲乙类,优缺点兼顾。

楼主:
有没人试,将推挽胆机的一支管子拔掉,用你想的,上管工作下管休息时,发出的声音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人试,将推挽胆机的一支管子拔掉,用你想的,上管工作下管休息时,发出的声音如何?

信号分上半周下半周,不是你说的拔掉一个管 1648626255(1).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人试,将推挽胆机的一支管子拔掉,用你想的,上管工作下管休息时,发出的声音如何?

会有人听到过,只是不知道原因罢了,如功放后级电路坏了只通半个周波时,根本听不了音乐,人声都不清楚,只能送修。

给喇叭串联个二极管,音量开大些也会得到一样的效果。

楼主:
我把推机的管子拨了一支,机兴还能工作出声,只是输出功率小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是上下管轮流工作,这声音正常出吗?还有推挽机上下管轮流工作,输出牛铁芯又是交叉插片,铁芯会不会磁饱和?片

网友:
推挽也分甲类、甲乙1、甲乙2、乙类四种,配对要求从前到后要求更严。

网友:
甲类状态下,以两个人推拉拉锯做比喻。
配对得情况下,左右两个人推拉的力度F一样,合成的力就是2F。
不配对的情况,由于负反馈的作用。合成的力还是2F,但是放大倍数大的那个人输出的推拉力比另外一个人大。比如左边那个人输出1.5N,另外一个只输出0.5N。最严重的情况下就是推拉都是一个人满头大汗。另外一人就装个样子,不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