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调频机收音头部分

楼主(2022-03-26):
小日本TAKT_FM_AM_收音机的调频收音头部分,根据实际电路绘制。

网友:
测绘高手,再发点图片配上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把电感参数也标上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按照这个图去做,高频头应该不能正常工作,我相信机器高频头没有错,是楼主画错地方了。顺便提示一下,是右半个本振兼混频的管子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谢谢,请您把图再繪一次,R6是变頻管第二栅降压电阻(带高压),R8是变頻管第一栅栅漏电阻,(第一栅应带负压),明显R6与R8不能连接,若连接第一栅便带高压,这是不充许的。另外Fm变频中周加接谐振电容C1,不会是2oop,因为2oop是AM中周数值范围,请核对,说得不对,还请多多原谅。最好把管脚电压及实物多角度晒出来,谢谢。我也说一句

网友:
把机器品牌和型号以及实物图片发出来,我来找它的维修手册。

网友:
我也说一句最好把L3,L4,L5的实际数据表达出来,骨架直径?线径?圈数?抽头位置?等等介绍一下,配上线圈的特写镜头,谢谢。

楼主:
检查过了,电路测绘没有问题,而且工作正常!

楼主:
有兴趣或者有疑问可以出,拿去研究!

楼主:
还是坛友眼尖,图中R6和R8是不相连的,画图的时候拖动,不小心软件自动连接上了。另外C1因为藏得比较深,没办法测量,拿放大镜看隐约有200字样,但是感觉这里不应该有这个电容,所以表上了问号。
附上本机所用管子参数和改频说明共大家分享。

FM日频改国频纪要:
    1、日频和国频差异有三点:一个是频率起始和终止点,日频是76-90MHz,国频是88-108MHz;二点也是改的关键和难点,日频总宽度是90-76=14MHz,国频则是20MHz,这就要求改的过程中本振和接收带宽都要扩宽;三是小日本一般采用内差式接收,也就是本振频率比接收频率低10.7MHz,国频一般采用外差式,也就是本振比接收高10.7MHz,这点不用改。
    2、改频率可以用减小电容和电感两种方法,减小和可变电容并接的电容会使频率变高,同时也会使频段变宽,单纯去除本振和可变电容并接的电容(本机为C10和C11),调节可变电容,用频谱仪观察,可以看到本振变为72-99左右,带宽扩宽到27MHz左右,对应接收频率82.7-109.7MHz,这本身看起来是好事,可以覆盖81-108MHz的所有台,但是你会发现接收部分不可能覆盖这个带宽,因为接收部分去掉和可变电容并接的电容C7后,使用频谱仪开启跟踪源扫描通道,调节可变电容,会发现带宽仅仅增加到18MHz,这个时候用减少电容增加带宽的方法已经无法实现,除非你剪除一部分可变电容的动片或者静片,如果采用串接垫整电容的方法,会使可变电容输出的总可变范围进一步减少,进而使带宽进一步变窄。
    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减小本振电感,增加本振电容的方法来调整带宽,实际操作中微调电容C11不能去掉,而是通过剪除一圈半左右的本振电感L5,然后仔细调节线圈间距,配合调节C11,使本振范围在76.4-98.4MHz,对应接收频率为87.1-109.1MHz。如果调整后发现有部分调节范围内不起振,可以适当减小电阻R6,原值为56K,实际操作中调整为33K。调整结束后一定要用高频蜡将线圈封住。
    然后开启频谱仪跟踪源,用同样的方法将接收通道调整为87.1-109.1MHz。
    这些步骤结束后最后进行统调,即所谓的高频调容,低频调感(仅调接收部分,不要动本振)。但是如果你有频谱仪,用前述的方法严格对应调好,你会发现所谓的统调已经没有必要了,已经非常准了。
    最后别忘记了调整天线线圈L3,使接收范围为86-110MHz。

    总结:调整的核心在于带宽的覆盖,仅减小总电容会使带宽增加,仅减小电感会使带宽变窄。当然这根据数学方式很容易推导,因为你调台的过程中调整的是可变电容,如果没去掉和可变电容并联的电容,可变电容的调整范围20-37pF+C10的10PF+C11的约2PF,为32-49PF,变动范围为17PF,相对最小值的变化比率为17/32=53.1%,相对于最大值的变化比例为17/49=34.7%,综合变比为43.9%。去除并联电容C10后可变范围为22-39pF,变动范围仍然是17PF,相对最小值的变化比率为17/22=77.3%,相对于最大值的变化比例为17/39=43.6%,综合变比为(77.3%+43.6%)/2=60.45%。可以看出,去除C10后,电容变化的总效率增加了,所以被控制的频带宽度也增加了。
    实际在可变电容变化率一定的情况下,减小电感加大电容,可以得到同样的频率点,但是结合同样变化率的可变电容值,会使频段加宽。

网友:
谢谢,能把L3,L4,L5拍照吗?我也说一句

楼主:
应楼上要求,标注了线圈参数,拍了线圈图片。

楼主:
天线线圈,这个是300Ω的输入

楼主:
图片到达上限了,天线线圈图片传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