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怎么改小功放,用什么方案音质最佳?

楼主(2022-03-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收音机就是收音机,完整保留尚有纪念意义。胡乱改装最终高不成低不就,废品一堆。要做功放,就正儿八经买个底盘做,别改,不伦不类的。

网友:
国产三级交流收音机音频范围150~3500Hz,一般用5寸或6寸半喇叭,开放式机箱,输出变压初级电感及耦合电容也小,输出功放≥0.5VA,很难满足低频放音要求。要得到满意的效果,喇叭及输出变压器要更换,采用独立音箱,耦合电容要适当加大,直流高压要适当提高。

网友:
所有电阻都不要,直接连接,可能还好些。

网友:
没有调频的电子管收音机,本身音质就很差。。。。。。。。。。

网友:
唱机的音质本身就不好,唱针摩擦噪音又大。

网友:
注意阻抗和电平匹配,从唱机输入口接进去就是一台小功放,音源的输出阻抗不能太低。

网友A:
弄个功率与体积大的输出变压器,用收音机壳子里的喇叭听,音质会有些改善。下面WO是对收音机电路的改造以求好的音质。不能传Word文件传压缩。用的是360压缩程序。
怎样改善收音机的音质.zip (177.86 KB, 下载次数: 138) 江苏-把五灯机改装得更响亮动听.zip (70.97 KB, 下载次数: 13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付网络免费MP3够用了,用foobar2000播放wav效果更好,蓝牙比手机的耳机输出要好很多,但必需要电池供电。

专用蓝牙模块,独立功能,
灯丝半波滤波,7805给模块。简单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试过了,可能是我用的廉价的蓝牙模块,容易产生交流声,有音乐信号时还会有“嘶嘶”的底噪声,按暂停 ...

这个好像跟廉价没关系,也许我更幸运吧。
几乎零底噪,连接手机听今日头条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功率与体积大的输出变压器,用收音机壳子里的喇叭听,音质会有些改善。下面WO是对收音机电路的改造以求 ...

对老收音机音质改善,大有帮助

网友:
AM收音机压根就不是那个玩意,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HIFI,只是能对付听就行。首先用料收音机的低放部分用管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输出变压器就很有问题,再有喇叭也只有一个音质不会很好。再有现在的节目源,很多流行音乐为了优化手机播放不适合大喇叭!解决的办法就是专业的东西干专业的事。非要改装,首先更换输出变压器,增加一个高音喇叭补偿高音不足,增加一个开关断开检波电路到音量电位器的连线,在音量电位器输入音频信号,去掉你那些为了匹配的电阻,不要贪多只能接一个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