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收音机音量突然变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27):
    去年下半年做了一个七管超外差收音机(套件),电路用的是HX108-2型。还没享受到半年,就出问题了……
    最近听得好好的,突然声音就变小了,用耳朵贴着喇叭才能听到。起初以为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我是用蓝白5K可调电阻做电位器的,声音变小的时候,我就用螺丝刀快速地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可调电阻,转几下就好了。过了一个星期就不行了,无论怎么转,声音都调不大。后来索性换了金属膜电阻,固定音量。好了几天又不行了,还是老毛病,每次听着好好的,突然声音就变得很小,我试着转动调谐度盘,发现又好了,难道是度盘接触不良?我用的是CBM223P双联可调电容。
    请教各位老师,收音机听着好好的,声音一下变得特别小,可能会是哪些原因?我量了各工作点电压,一切正常!我用8欧1.5瓦的喇叭替换了原套件的0.5瓦喇叭,不会有影响吧?平时听得都好好的;还有,我想问一下:喇叭两端电压正常情况下是几伏?我量的是2MV,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A:
“我试着转动调谐度盘,发现又好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套件质量差,双联上面四个l螺丝母检查是否松动。我的双联罗母松了紧固后ok。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B:
音频电压会随信号强弱、音量大小变化。

网友C:
喇叭周边铁渣渣吸满了

网友D:
按你描述接触不良或虚焊概率较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耐心指导!今晚我把cbm223p拆下来,用医用无水酒精洗了洗,又重新装上去。声音终于恢复正常了,看来果然是双联的问题。
      不过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用不了多久,它一定会“旧病复发”的,到时候怎么办?每次都这样拆了装、装了拆……好麻烦!我在想:有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好办法?比如换一个质量好点的cbm223p?我看某宝、某鱼上面的cbm223p似乎都差不多啊,估计质量都不咋滴。能否换进口的?比如日本“米兹米”,但是又害怕与振荡线圈不匹配,差容得不到465KHz中频。我也想过用变容二极管来代替双联,可不会弄,没见过这种电路图。还有,如果我把这个教学套件里的电阻、电容都换成进口的(比如日本“伊娜”),效果会好很多吗?一直都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转动调谐度盘,发现又好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套件质量差,双联上面四个l螺丝母检查是否松动 ...

金杯磁棒老师,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检查过了,那四颗小螺母都挺紧的,我不放心又挨个紧了一遍,结果拧断了一颗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描述接触不良或虚焊概率较大.

对,我总觉得是cbm223p双联接触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周边铁渣渣吸满了

哈哈…… 这个倒没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突然变得特别小,这种故障多发生在音量电位器、可变电容,电位器的问题只能更换,可变电容的问题多是转 ...

冰岛老师分析得很对!现在我发现问题还是出在双联cbm223p,我用万用表量了动轴和地之间的电阻为0欧姆,说明接触良好,但是我用无水酒精洗了洗后,发现声音又恢复正常了。难道是片间有灰尘?或是有潮气?前几天咱南京地区连续好几天春雨绵绵,连墙上都湿漉漉的。这两天刚打开收音机发现喇叭声音有点模糊,主持人变得口齿不清了,今早起床后打开收音机,更过分,干脆连声音都没了,把耳朵贴在喇叭上仔细一听,才发现原来是有声音的,只不过声音非常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电压会随信号强弱、音量大小变化。

说得对!那么请问收音机正常工作时,喇叭两端的电压一般在几V范围内?

楼主:
有点!刚充的电!而且电压还蛮高——3.7V,我用的是18650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测量的,测量方法不同,测量结果也不同。正确的测量方法是,用万用表R*1档测量,其中一 ...

感谢冰岛老师的耐心指点!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度盘中心的动轴螺丝与地线之间的电阻,约为0.5Ω,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冰岛老师的耐心指点!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度盘中心的动轴螺丝与地线之间的电阻,约为0.5Ω,应该没问 ...

应该是“o''欧,有电阻调台时会有嘎啦嘎啦的杂音。典型的动片接地不良,拧开四个螺母把动片的轴尖清理干净。

楼主:
      今天,我的小机又变成哑巴了,和原来一样,声音极小!上次先是怀疑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然后把电位器拆了,把原来5K电位器换成了2K和3K的金属膜电阻,这下总不会接触不良了吧?结果没过几天,旧病复发,又怀疑双联,把双联也换了,好了半个月,今天又犯老毛病了。经仔细研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声音变小后,我用一根导线短路2K音量电阻(相当于把电位器开大音量),声音突然就恢复正常了,变大了。记得以前没拆电位器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声音一小,我就把音量调大,声音就一直正常了,只不过用不了几天又不行了。真搞不懂这是什么原因?我的判断是:声音突然变小,会不会是因为电位器后面的低频放大三极管9014不稳定,当音量开大后,基极电压增大,PN结能够顺利导通放大音频信号?但用万用表测量的很正常啊。有没有可能和前面的检波三极管(包括AGC),还有后面的推挽功放有关?推完功放的变压器和三极管、电容都换过了。请大师们帮我再分析分析,不能总是这样提心吊胆地听啊……
      还有一点我忘了说了,就是把原套件里的3V电池换成了3.7V的锂电池,会不会是因为电源的电压太高了?刚充满电后,是4.2V。

网友(2024-11-14):
时好时坏,多半有虚焊,所有的元件从后级开始,都掰一边,怀疑焊接的时候引脚没刮干净,锡没上透,碰碰就好,放几天又氧化,如此循环。

网友:
在音量变小时扭动线路板!看看有没有变大现象。有变大、说明电路板有虚焊;没有变化、一般是元件质量问题或三极管工作点不正确。
就像你说的:用导线短路一下某只电阻、音量立刻正常了。很有可能是某只三极管没有进入稳定的工作状态。处在“临界”状态。当外界给它“刺激”一下他又能工作了......
总之、重新调整各管子工作点。也可以给管子适当加温,发现问题换掉该管。

网友F:
换C10 4.7u 试试,可能这电解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C10 4.7u 试试,可能这电解质量有问题。

谢谢朋友,现在已经莫名其妙地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