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万用表,示波器怎样用普通集成电路收音机调试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2-03-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那就干吧,焊根线,窜上一个10P电容,放到中方附近看看。

网友:
电子管中周电容基本不坏,大多是云母电容

网友:
我对电子管收音也不熟悉,但是多年前从旧货市场收过一台工农兵电子管收音机。修理过程中发现,因为年代都已经很久远了,所以很多电容器都失效了,我把滤波用的电容器换了,短波就能收到台了。
觉得应该是某个元件失效导致的吧,电子管收音机元件比晶体管的要少,应该不难查找。修理电器有个数字电桥最好,哪怕是一台1K的数字电桥,查看电容电阻等就方便多了。
要不,小容量的电容失效不好查找出来。

网友:
首先先确定是不是收音机的问题!电子管收音机在城市的中波接收非常困难!你的这个方法是可以的吧过要确认你做中频信号的机器中频是465KHZ的!很多修真机器的中频是455的!这个需要注意!!中频信号可以在天线注入,短路双联的震荡连,断开中频陷波器和AGC的2M电阻。跳到声音最大即可!

网友:
     按检修程序进行检查,在排除其他故障后,才可以怀疑中周失谐,中周中的谐振电容只有开路(虚焊)受潮(脏兮兮),不易形成故障。校准中周的仪器是信号发生器。
    校准中频变压器的小工具:。
如图,用两只阻值准确相等的电阻、一付耳机、一只频率准确的中频变压器和待校的中频变压器接成一个电桥,电源接到一架收音机的
2.5伏至6.3伏的灯丝电源线上,调节被校中频变压器的磁心或半可变电容器,使耳机中无声或声音最小,这样被校中频变压器的这一半就校准了。然后将另一半接进来也调节到耳机无声或声音最小,一只中频变压器就全部校正准确了。

网友:
     调整中周时应注意几点
在调整中周之前,应检查收音机变频级是否正常工作。在调中周时,一般可收听信号较弱的低端电台,同时要将天线尾线团起来,调谐时音量大小变化比较明显,易于调准。在调中周的过程中,不能任意变换所收的电台,即不能旋动双连可变电容器。
     六登机可以用观察猫眼的变化调整中周,而对于五灯机可以用万用表调中周,中放管6K4测量阴极电阻Rk两端的电压降(黑表笔接地)调整步骤按从后往前的顺序调各级中周的磁心,以Rk上的电压调到最小为准,由后至前反复调几次,直到电压指示无法减小为止。

网友:
   这是用正常的收音机校准中频变压器简法
   我们在修理收音机时,换下了不少失调的中频变压器,若用信号发生器来一个个校准,
比较麻烦。我们采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只要一个已调准在465千赫的同型号的中频变压器,一部收音机,外加一个由收音机中波段调谐线圈L和360微微法可变电容器C所组成的调谐回路,如图连接就可以了。
    先把一个准确的中频变压器的初级或次级线圈两端并联在A点和B点,然后打开收音机,在700~1000千赫处收到一个电台,把音量开大,转动可变电容器C,使收音机的音量最小,这时说明这两个回路并联后的谐振频率与电台频率相同,起到陷波的作用。然后把好的中频变压器换上要校准的失调中频变压器,收音机音量会增大。旋动中频变压器的铁粉心,使仍达到音量最小,这时中频变压器的一级就校准了。同样再校准另一级。只要预先接入的一只中频变压器准确,以后校准的中频变压器是相当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