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HGST的4T硬盘怎么写入才20M?

楼主(2022-03-27):
才买了个HGST的4T硬盘,费了六七个小时全盘测试全绿,读取速度测试平均一百多M,今天开始拷入文件,怎么写入才20M?晕,前几年买的希捷3T的也是,写入才20M,是不是机械硬盘大文件写入的速度就是20M,这个写入速度是否和和系统主板,CPU有关系?刚看了一下,拷了一会儿变成10M的速度了

补充内容 (2022-3-28 09:08):
今天又试了一下,突发奇想,开启多线程拷贝,第一个线程拷到一半降到10M写入速度,再加一个写入速度16M左右,第三个写入速度也是16-18M,而且三个线程速度都不再掉,晕,这是什么原理,内部多盘片多磁头可以同时

补充内容 (2022-3-28 09:12):
分别写入不同文件,但是一个线程写入只能调动一路磁头盘片,所以速度提不上去,难道不能内部RAID,不就快了,既然是多盘片,为什么不采用,有专利限制?

网友A:
要看拷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文件,如果是大量的小文件,是可能很慢的,100多M/s需要拷大型文件才能表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拷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文件,如果是大量的小文件,是可能很慢的,100多M/s需要拷大型文件才能表现出来。

整体几十G无损音乐,单个文件几百兆几G的都有

网友B:
叠瓦盘吧,就那样

网友A:
几十兆以上一个的音乐文件的不算小文件了,不应该这么慢的, 试一个1G以上的看看能到多少?我刚拿了个SSD移动硬盘试了一下拷一堆音乐文件可达28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兆以上一个的音乐文件的不算小文件了,不应该这么慢的, 试一个1G以上的看看能到多少?我刚拿了个SSD移 ...

几百兆的文件可以达到50M以上,试着往固态硬盘里写入文件,2G的文件读取可以达到180M,但写入只要超过大几百兆-1G的就会掉到2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拷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文件,如果是大量的小文件,是可能很慢的,100多M/s需要拷大型文件才能表现出来。

没有什么小文件,大多是几百兆以上的无损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瓦盘吧,就那样

初步了解过叠瓦盘,这个看着不像,7200转64M缓存,很多买家说写入可以达到50M以上的

网友:
2.5寸盘?  3.5一般能到120-200M/s

网友C:
2T移动硬盘,3.0的USB口,拷贝视频测试:平均速度这个以上,快的时候超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2T移动硬盘,3.0的USB口,拷贝视频测试:平均速度这个以上,快的时候超100M

是啊,我也是看评论区很多人说写入50M左右才买的,我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还不是用USB接口,我是两个SATA3接口的硬盘互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是看评论区很多人说写入50M左右,我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也是做移动硬盘使用?电脑的USB接口是3.0的吗?还有,移动盘的转换接口电路,不知是啥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步了解过叠瓦盘,这个看着不像,7200转64M缓存,很多买家说写入可以达到50M以上的

HGST 3T,接到便宜的 USB 硬盘盒上,从机内 WD 2T 往里边拷数据,

100M+

你的情况,旧叠瓦盘可能性最大,即使是新的叠瓦也很快的,我几年前海淘了一个希捷 8T 叠瓦(USB),第一次往里边拷数据的速度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GST 3T,接到便宜的 USB 硬盘盒上,从机内 WD 2T 往里边拷数据,

是的,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叠瓦盘也是快满的情况下才变慢的,我这是空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做移动硬盘使用?电脑的USB接口是3.0的吗?还有,移动盘的转换接口电路,不知是啥情况?

是两个机内盘互拷,sata3的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个机内盘互拷,sata3的接口

那很不应该,得找找原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叠瓦盘也是快满的情况下才变慢的,我这是空盘啊

不是,是重写变慢 所以说你那个应该是旧的

网友:
可以找硬盘的售后服务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是重写变慢  所以说你那个应该是旧的

问题是我往原来的一个500G机内硬盘写入也是20M左右

网友:
系统:win10x64的移动盘VHD系统。拷贝文件:D80照片。USB3.0口----USB3.0口。主板:ASUS-B75M-A,CPU:i53470.

机械移动盘到系统移动盘:

系统移动盘机到械移动盘:

网友:
不应该啊,拷大文件正常150~200,但很少能到200,基本150上下,如果内存不够大,也会慢,windows会把可用内存当作磁盘缓存

网友E:
看一下CPU占用率多少,如果过高满速就容易影响写入速度了

碰到各种近十年的机械盘,视频音频大文件写入速度都可以达到80-120MB/Sec之间(一般是用PE系统帮别人重装系统时拷贝进安装包等大文件时看到的速度,一般拷贝到最后一个分区,速度会低于100MB每秒,如果时间紧我图省事,拷贝到靠近C盘的D盘什么的,一般都超100MB/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CPU占用率多少,如果过高满速就容易影响写入速度了

碰到各种近十年的机械盘,视频音频大文件写入 ...

CPU运行大部分时间没超过50%,现在就很头疼,试着安装了win11,也不行,为什么很多买家都说这种硬盘写入速度在50M左右,我的就是20M,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运行大部分时间没超过50%,现在就很头疼,试着安装了win11,也不行,为什么很多买家都说这种硬盘写入 ...

那太麻烦了,还是早点商量退回吧,现在渠道上的翻新盘也有碰到过,速度只有一半,线上就更多了,最好买有运费险的

可能是盘片质量不好,被翻新者在固件里限速了,这样能提高稳定性,但是大容量盘低于80MB/s的,用起来会很难受的

网友F:
是不是你那内存小啊,看看我这破电脑的速度。

网友E:
实话实说吧,因为种种原因,有的盘是盘片坏,有的盘是磁头和磁头伺服组件出问题
翻新盘是把同型坏盘一起拆开,拆时当然是净化的无尘环境中,但净化等级肯定是不够的,
严格来说是少尘环境,因此用盘片坏掉但磁头伺服系统完好的+坏掉伺服系统但盘上的盘片完好,组合起来
这样虽然盘片暂时没有物理损坏(少数坏道可以屏蔽,坏道多了,就弃用),但内部环境其实已经有尘了,重新封盖后,短时间检测肯定是正常的,但翻新者很清楚会有隐患,解决办法就是降速,遇到高速尘埃颗粒撞击时也不会出现问题,至少能让隐患慢点展现,重新包装出售,如果用户能侥幸用下去,就万事大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你那内存小啊,看看我这破电脑的速度。

几百兆小文件是可以达到这个速度,因为有缓存,但是几G以上的就不好说了,一般在50M以上才是正常

网友G:
换一根SATA数据线试试,数据线质量不好也会影响读写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话实说吧,因为种种原因,有的盘是盘片坏,有的盘是磁头和磁头伺服组件出问题
翻新盘是把同型坏盘一起拆 ...

希望我这个盘不是开盖翻修盘吧,这个一般用户是分不出来的,保修期内不坏应该就能用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一根SATA数据线试试,数据线质量不好也会影响读写速度的

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过找到一个邪门办法,可以加快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过找到一个邪门办法,可以加快速度

和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希望我这个盘不是开盖翻修盘吧,这个一般用户是分不出来的,保修期内不坏应该就能用住了

关键是你用测试软件,测试出来的读取速度能达到平均一百多M,如果固件里真限速,不会单独用测试软件时速度不限

网友H:
现在的机械硬盘 7/8都是叠瓦盘  剩下的才是垂直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你用测试软件,测试出来的读取速度能达到平均一百多M,如果固件里真限速,不会单独用测试软件时速 ...

对这方面没什么了解,应该没有什么限速,毕竟读取是可以达到180M的,

楼主:
看看第一页补充说明,就是不知道对硬盘寿命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机械硬盘 7/8都是叠瓦盘  剩下的才是垂直硬盘

现在的大容量机械盘大多是叠瓦盘?很可能,成本低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大容量机械盘大多是叠瓦盘?很可能,成本低

现在垂直硬盘只有6个型号 剩下的都是叠瓦硬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看第一页补充说明,就是不知道对硬盘寿命是否有影响

在硬盘写入速度达到极限的情况下,理论上说多线程复制不会提高速度,反而会增加硬盘寻道时间。您使用多线程复制的综合速度能够比单线程复制速度快,应该是单线程复制的时候没有达到最高的读写速度。应该还是与电脑配置(比如电源供电是否稳定、功率是否足够、两个硬盘使用的数据线规格【SATA1.0:理论传输速度为1.5Gbit/s ;SATA2.0:理论传输速度为3Gbit/s,SATA3.0:理论传输速度为6Gbit/s】、硬盘分区时是否做了8K对齐等等)这些因素有关。咱不是专业人士,分析的未必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硬盘写入速度达到极限的情况下,理论上说多线程复制不会提高速度,反而会增加硬盘寻道时间。您使用多线 ...

一直没搞清楚到底什么原因,影响的速度,既然多线程能达到正常速度,那证明硬盘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外因影响的吧。问了卖家,也是说不清楚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垂直硬盘只有6个型号 剩下的都是叠瓦硬盘

看了一下叠瓦盘的原理,应该是在硬盘快存满才会降速,我这是空盘,应该和是不是叠瓦盘关系不大吧

网友B:
换个牌子吧,hgst 很多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牌子吧,hgst 很多翻新的。

当仓库盘的,便宜耐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仓库盘的,便宜耐用就好

翻新盘能谈得到耐用两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往原来的一个500G机内硬盘写入也是20M左右

写入文件源是什么,足够快以至于不影响测试结果吗?该 500G 硬盘通过什么方式连接?

另外看你的多线程实验,只能说问题不在硬盘上

btw. 硬盘的多个磁头都在一个旋臂上且位置是固定的,所以不能分开寻道(读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叠瓦盘的原理,应该是在硬盘快存满才会降速,我这是空盘,应该和是不是叠瓦盘关系不大吧

不是这样,叠瓦盘是重写变慢,我那个 Seagate Backup 数据还没放到一半,然后因为一些原因删掉一部分(体积较大的)数据后,再写入就会变慢了(慢得很夸张那种),因为系统不知道这个是叠瓦盘,它就从前面释放的空间写入了

叠瓦盘的意思是磁道重叠,像瓦片一样,所以叫叠瓦。传统磁盘的磁道之间是有间隙的,磁头改写相邻俩磁道上的数据不影响彼此,但这个间隙和磁道本身都要使用盘片上的物理空间的。叠瓦盘就是让磁道彼此靠近,通过挤占空隙的方式在其余技术没有进步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硬盘容量,但这样写磁头写数据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影响相邻磁道。

不过如果是第一次写入,因为硬盘的主控知道上一个磁道写的数据是啥,现在正在写的又是啥,下一个准备写的还是啥都知道 所以可以通过相邻磁道和位置的数据计算出当前写什么,保证相邻磁道上的数据是正确的,因此第一次写数据的叠瓦盘速度也是很快的。

但你要重写(改写)已经写过数据的磁道,那就非常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叠瓦盘的原理,应该是在硬盘快存满才会降速,我这是空盘,应该和是不是叠瓦盘关系不大吧

翻新盘大多是小容量的,而你的是4TB的,那原因只能是叠瓦盘了

叠瓦盘每一个扇区如果快存满时,这个扇区的写入就会明显降速,约为正常时的1/4左右

这也能解释你多个文件同时写入时,反而速度提上来,刚好不同的文件写入不同的扇区,而刚好每个文件对应的扇区都是空的时,速度就能上来,当这些扇区快写满时,速度还是会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叠瓦盘是重写变慢,我那个 Seagate Backup 数据还没放到一半,然后因为一些原因删掉一部分(体 ...

我又去仔细看了下叠瓦盘的原理,厂家太坑人了,也没人管管,最起码也要明确标注啊,我这个到底是不是也搞不清,有的卖家标注的是PMR垂直记录的,7200转64M缓存,希望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入文件源是什么,足够快以至于不影响测试结果吗?该 500G 硬盘通过什么方式连接?

另外看你的多线程 ...

500G硬盘也是机内盘,多线程不掉速可能是空盘的原因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叠瓦盘的原理,应该是在硬盘快存满才会降速,我这是空盘,应该和是不是叠瓦盘关系不大吧

是不是叠瓦盘其实看缓存能看出来 大于64MB的都是叠瓦盘

叠瓦盘需要预先存下第三条和第四条磁迹 存到缓存里面 以此类推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这个硬盘不正经 是翻新盘 里面有内容 格式化之后翻新再出售  这个可以通过硬盘修复软件看出来
例如: DiskGenius
选择硬盘 ---- 查看分区 ----恢复文件 ---- 然后停止一下 就可以看见有没有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叠瓦盘其实看缓存能看出来 大于64MB的都是叠瓦盘

我买的时候就知道是翻新盘,260元4T硬盘,买不到全新的,只是希望不是叠瓦盘就够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就知道是翻新盘,260元4T硬盘,买不到全新的,只是希望不是叠瓦盘就够了

刚才用内置机械盘,单包2-3G 的mp3几兆的歌曲测了一下速度。(非叠瓦盘)几个G几个G单独来保存看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才用内置机械盘,单包2-3G 的mp3几兆的歌曲测了一下速度。(非叠瓦盘)几个G几个G单独来保存看看速度。 ...

不行,上G的文件就会低到十几兆每秒

网友:
前天想了些补充一时忘记了

以前看介绍,叠瓦盘
一个是读写缓存大超64MB,二个是改写数据时速度会下降到1/4速度

重点是同一扇区上有改写数据的情况时才会降速

而楼主应该是空盘写入测试,理论上不存在速度会下降这么多,还是翻新盘的概率大,之前也买过几个翻新盘,开始两次买的一个笔记本和台式机的500G都蛮好用,后来又帮朋友老台式机弄一个,只要79元还是多少,商家坦言是翻新盘,7天无理由退换,但用了一个月多,出现老是有随机认不到盘的情况,后来放弃了,直接大几千换了台1TB固态盘的新主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叠瓦盘其实看缓存能看出来 大于64MB的都是叠瓦盘

这就有点误导人了,虽然看缓存能大概判断,但是并不准确。
举个例子,图中的是一款企业级的PMR垂直式硬盘,但是缓存足有256M。大缓存有的时候是为了提升机械硬盘的连续写入性能的(当然缓存爆了之后难免会现原形 8PCCD%W(~U~E[JVPZ94A@EO.png

网友:
最准确的方法是对着硬盘型号查询了吧。
楼主可以:
1:找到硬盘上的标签,如图上的硬盘,型号为HC310,西数等同理,也能在标签上找到型号

2:使用一些软件之类的,比如Diskinfo,打开后如图,图中的WDC为硬盘品牌,WD5000AZLX则为硬盘的型号。

找到型号后,在百度上搜型号,大概就能找到该型号是否是叠瓦盘了。
或者也可以去硬盘的牌子的官网,有些品牌已经放出了叠瓦盘的型号,可以对着看自己有没有中招。

但是这都是建立在硬盘上贴的标签是原来的标签,固件是原厂的固件
标签可以换,固件可以刷,买翻新盘,难保不会出李鬼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就有点误导人了,虽然看缓存能大概判断,但是并不准确。
举个例子,图中的是一款企业级的PMR垂直式硬 ...

有点忘记了
SAS口可以兼容SATA口吗?
还是SATA口可以兼容SAS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忘记了
SAS口可以兼容SATA口吗?
还是SATA口可以兼容SAS口?

SAS向下兼容SATA

网友:
对了,向楼主推荐个拷贝软件:FastCopy,这款软件复制速度用起来比windows的默认的资源管理器快不少,
而且支持文件校验(不要勾选预计时间,勾选了话复制时间几乎翻倍)。就是校验到复制错误之后软件只会告诉你哪个文件复制错误了,但不会自己纠正,你得自己重新复制一遍
不过网上貌似说对硬盘寿命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认为机械硬盘在正常使用状态下的寿命即使是少了一点,也完全能坚持换代。

网友E:
SAS向下兼容SATA
是SAS硬盘可以插SATA口的主板上,还是SATA硬盘可以插SAS口的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S向下兼容SATA
是SAS硬盘可以插SATA口的主板上,还是SATA硬盘可以插SAS口的主板上?

好像这两种硬盘的接口都不一样吧

网友:
没标注PMR的,一般是叠瓦盘,测速与实际速度不符。越是碎小文件,写入速度越慢。如果只是用来作备份盘,将就的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两种硬盘的接口都不一样吧

这两接口的尺寸和触点是一样的,只不过SAS电源口和数据口中间的档块是一体的,所以SATA能插在SAS线上,反过来SAS插SATA线插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接口的尺寸和触点是一样的,只不过SAS电源口和数据口中间的档块是一体的,所以SATA能插在SAS线上,反 ...

多谢指点,因为看过SAS的接口和sata不一样,所以,就认为不通用,没想到SAS可以向下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两种硬盘的接口都不一样吧

是不一样,但好像记得有人说是可以单向兼容的,忘记哪个方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是看评论区很多人说写入50M左右才买的,我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还不是用USB接口,我是两个 ...

同样的问题,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