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于版主

楼主(2022-03-27):
101020100660230773da17f8b8 (1).jpg 请于版主不辞辛劳帮看看这个胆机延时电路可否用于320V交流电 0.5安 不懂计算只能请教了 看到帖子知道的朋友也请说说 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g极没设置过压保护,mos管很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K792的耐压是900V,只要MOS的耐压够就没有问题。

嗯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看这样不知道能符合楼主要求不,只是画了图,没算参数,这个是断电直接放掉G极电容的电。

网友C:
也可以用继电器来替代mos管,这样可能更好控制一些。

网友D:
图中150k和10k电阻组成分压电路,在330k电阻左端大概有20v电压【设电源电压为320v】。330k与470uf组成延时电路,时间常数大概是150秒左右。4148是泻放二极管,为电容放电的。
如果是胆机的话则强烈建议楼主用电子管控制继电器的方法组成延时电路。
以上只是随便一说,如果不对请原谅

网友E:
电容延迟一致性较差,因为电容存在放电没有完全放电的现象

网友F:
      你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关键是需要一只高反压场效应管,商权的问题是,装置的可靠性问题,你说是高可靠,然而并不算高。你的工作电压比较高对场管要求也高,cmos管比较脆弱,你要备用几只管。
      你的目的就是高压延时,给你个电路供参考,电路与你的几乎相同,只是用低压场效应管,增加一只小型继电器。提高了可靠性,降低了故障率。

网友F:
你的目的就是高压延时。这里有两个简单的延时电路。其中有一个是用最通用易得便宜。供您参考。
的555时基集成块。
胆机高压延时电路(最简).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样不知道能符合楼主要求不,只是画了图,没算参数,这个是断电直接放掉G极电容的电。

谢谢老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继电器来替代mos管,这样可能更好控制一些。

电子管预热后如果用继电器接通高压还是有砰的声音从音箱里传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延迟一致性较差,因为电容存在放电没有完全放电的现象

加释放电阻估计可行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150k和10k电阻组成分压电路,在330k电阻左端大概有20v电压【设电源电压为320v】。330k与470uf组成延时 ...

您分析的很好 电子管控制继电器具体电路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关键是需要一只高反压场效应管,商权的问题是,装置的可靠性问题,你说是高可靠 ...

谢谢版主回复 图纸中SB是个轻触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目的就是高压延时。这里有两个简单的延时电路。其中有一个是用最通用易得便宜。供您参考。
的555时基 ...

2个电路好像只是延时供电而不可以缓慢上电 多谢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释放电阻估计可行 谢谢老师

理论上不行,加了电阻后就相当于分压,直接有电势差了,具体没有试验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不行,加了电阻后就相当于分压,直接有电势差了,具体没有试验过,你可以试试

昨晚找到一个用可控硅的缓慢加电延时电路 等买了配件我试试 屏幕截图 2022-03-28  多谢 多谢

网友:
控制GND端,需要用PMOS管,G极充电回路决定延时长短。放电时间小于充电时间,这样才能确保短时间二次开机,具有足够的延时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图纸中SB是个轻触开关吗

是的,也就是按钮开关(不闭锁),俗称轻触开关,

楼主:
今天鬼火了 直接开机就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找到一个用可控硅的缓慢加电延时电路 等买了配件我试试  多谢 多谢

这个电路不错,双向可控硅要比场效应管抗造。

网友G:
电阻不低于0.5W。
楼主经常做胆机的话,建议用NE555或者CD4060做一套精确延时方案,模块化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找到一个用可控硅的缓慢加电延时电路 等买了配件我试试  多谢 多谢

缓加电加个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缓加电加个电阻

音频电路, 能不用可控硅就尽量不要用可控硅。正弦波通过可控硅会有波形畸变(斩波),会产生大量高次谐波,弄不好会造成噪音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电路的给出的分压电阻原本应该用于远低于320V的应用场合。而手册上给出的2SK792的VGSS只有20V,所以必 ...

谢谢天风雪雨老师热心回复还仿真了电路 是啊 继电器延时开机淘宝不用花多少钱就能买到 可还是无法从根本解决电子管预热后突然高压进入屏级给音箱带来冲击 那样还不如直接开机就灯丝高压一并上电 并联推挽机装好小半年了一直没解决成品也买不到 水平有限自己又不懂设计一个延时缓慢加高压的电路 这下可以备元器件做个实验了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不低于0.5W。
楼主经常做胆机的话,建议用NE555或者CD4060做一套精确延时方案,模块化设计。

理论差不会设计 只会拿来主义的照猫画虎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音频电路, 能不用可控硅就尽量不要用可控硅。正弦波通过可控硅会有波形畸变(斩波),会产生大量高次谐 ...

好吧 我先用场管实验 可控硅这个暂时搁置 谢谢回复

网友:
这样那样还不如直接把全桥换成电子管整流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鬼火了 直接开机就听

极间打火了吗,用的是什么管子呀。
关于电子管延时电路基本上是利用开机时电路的极度负压使电子管关断,经过一段时间导通直接控制220v的继电器,电流很小的,而且电路应该比晶体管的简单,你先考虑一下设计电路,然后一起切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继电器延时电路仍然会有上电电流冲击,并且对继电器触点造成损伤
第二,继电器电路只有延时功能,没 ...

在电路的这里加继电器和适当的调节元器件的数值是否能解决第一 第二的问题呢,第三点我是同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间打火了吗,用的是什么管子呀。
关于电子管延时电路基本上是利用开机时电路的极度负压使电子管关断, ...

直接灯丝和高压打开没预热 没打火 关机先断高压把电容放空残留电荷 先这样了 等缓慢上电电路实验好再说了 KT88并联推挽 音色很满意目前美中不足就是要解决上高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路的这里加继电器和适当的调节元器件的数值是否能解决第一 第二的问题呢,第三点我是同意的

看过资料有的朋友推荐继电器必须设置在第一级滤波电容那里 也就是扼流圈前 利用2级滤波电容充电时间差来避免电子管预热后突然加屏压引起音箱发出砰声倒 没试过

网友H:
刚才用手机写了很多内容,都检查确认是对的,结果一保存,发出来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字符。看来用手机发不可靠。我说的内容,主要还是支持用继电器延时控制电路,至于如何解决楼主蒋老弟担心的问题,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明天在电脑上再述。

以下图片是我采用的加压措施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才用手机写了很多内容,都检查确认是对的,结果一保存,发出来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字符。看来用手机发不可靠 ...

陈老师好 好久不见了 最近研制啥好玩的 呵呵 看图片您供电设计的很不错 估计能缓慢加高压好像我记得您那台收音机低放部分是推挽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陈老师好 好久不见了 最近研制啥好玩的 呵呵 看图片您供电设计的很不错 估计能缓慢加高压好像我记得您那 ...

蒋老弟你好!不好意思,昨晚偶尔用手机上矿坛,看到你的提问帖就进来了,有感而发说了一点自己的意见,没想到提交后变成一片杂乱的字符,就没敢再重写了,对不起。

       关于你提的这个问题,如果是从实际使用角度考虑,我个人不建议引入晶体管直接参与高压回路为好,而是采用继电器控制方式,这样可能相对安全有效。
       在说如何解决你担心的这个问题之前,容我先说一下类似的控制场景。
       过去的电视发射机,大多采用大功率陶瓷电子管做功放,这些陶瓷管一般都很贵,功率越大越金贵。所以,在发射机上都设置了各种保护电路,其中高压加压保护电路就是重点保护电路之一。我好像记得那些发射功率只有几百瓦的发射机,有些是直接上高压,也有些是延时上高压,采用的就是继电器控制电路。而对于千瓦级的发射机,加高压就很讲究,其中最典型的是先加半压,再延时后加高压,控制电路也是继电器。当然,功率更大一点的发射机,高压控制采取的方法就更加精细严格,在此就不具体说明了。
      上述列举的陶瓷电子管加高压的案例,拟说明采用继电器控制方式是安全可靠的,我们作为业余应用,就更没有必要担心。
       再来说说你担心的加高压瞬间,对功放电路产生冲击的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的建议是:方案一,把继电器开关接在整流电路后滤波器的前臂滤波电容与后端滤波电容之间(如下图,就是我在2.1声道落地式收扩机上的应用电路),这样做可以很好的消除继电器闭合时,这瞬间高压产生的突变电流,喇叭上自然就不会产生额外的噪音。我的机器在延时加高压时,是听不到你担心的这个噪音,甚至感觉不到功放的开启。方案二,是采用加半压的方式。也就是说,功放开机时,管子只加半压,待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加全压,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保护了管子,也不会产生这种突变的噪音。至于继电器的具体接法,和方案一相似,只是并接在半压电阻上。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如有不妥,还请海涵。

以下是我在落地机上的应用电路:

电源电路

2.1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蒋老弟你好!不好意思,昨晚偶尔用手机上矿坛,看到你的提问帖就进来了,有感而发说了一点自己的意见,没 ...

陈老师好 以前制作过6P1推挽和6L6推挽灯丝预热后纽子开关控制变压器交流 上高压倒是没遇到冲击喇叭 这次真是伤透脑筋 太复杂的控制电路自己又不懂设计 您说的开半压倒是个好主意 具体怎么控制还没想好目前我在考虑是否用大功率电阻跨接在正负极之间也就是开高压后用电阻释放高压再断开 昨天一气之下直接开机 灯丝高压全开了 大概10秒内功放就工作了 我猜测对功率管不是很好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看过几十篇制作胆机的文章在开机问题也是模棱两可的没说的很清晰 自己也摸索不出个结果 哈哈 真是烦心 感谢陈老师百忙之余帮我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