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5前胆后石耳放电路分享。

楼主(2022-03-27):
6J5做胆前级,双运放做放大及跟随起输出。
供电电压采用±15V直流电源,灯丝采用直流12V供电。
原理图及3D效果如下所示。

网友:
这个去掉电子管声音应该不错,问题出在电子管没有电压放大功能,音色不会有什么变化,反而引入噪音,另外30的电压在6J5上基本处于能响的边沿。

网友A:
换我做的话,电压放大级使用高U三级管,中U管阴极缓冲一下,最后用运放做跟随输出。这样保留了高U三极管韵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我做的话,电压放大级使用高U三级管,中U管阴极缓冲一下,最后用运放做跟随输出。这样保留了高U三极管韵 ...

有具体方案吗,发来参考一下。

网友:
运放太少,我都是20多片起。。。

网友:
那直接电子管就行了,还加运放啊,要么直接运放就行了

网友:
这种套路是迎合想玩胆放但是预算只有一百块的群体的吧

网友B:
把6J5去掉就是47耳放了,6J5阴出不如不用,除了引入特有的热噪声,

没有啥作用,现在的音源能用到缓冲级的确实不多,毕竟后面还有一级跟随器

双电源还麻烦,不如单电源电子管放大加一级三极管或场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6J5去掉就是47耳放了,6J5阴出不如不用,除了引入特有的热噪声,

没有啥作用,现在的音源能用到缓冲级 ...

已经打样出版了,实践一下看看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打样出版了,实践一下看看再说。

板子做好了,那就全试试从6J1、2、3、4、直至6J5。可以直接插上,这些管子价格都差不多,不贵;看看那个性价比最高,音效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好了,那就全试试从6J1、2、3、4、直至6J5。可以直接插上,这些管子价格都差不多,不贵;看看那个 ...

很不错的建议,回头都试一试。
最近在筹备胆机用开关电源,效果好的话,后续开源分享给大家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不错的建议,回头都试一试。
最近在筹备胆机用开关电源,效果好的话,后续开源分享给大家使用。

6K4,6K5,6K7也可以试试,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