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LED灯条可以用500伏摇表检测短路故障

楼主(2022-03-27):
  最近接修了两台才用了几年的新型智能液晶电视机,一台是创维55V5,故障现象是开机屏亮一下就保护,随即红灯闪,无图无声,测电源板12伏在4到6伏间波动,但在屏亮的一瞬间可以观察到屏中间明显亮度比两侧暗。一台是TCL L55E5800A—UD,能开机,除了屏幕下半部闪屏和亮度有些不均匀外,其他一切正常。

  本人二十多年前学的家电维修,当时是修CRT电视机,可以说当年都是元件级维修,有一个元件不好使电视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你必须要把那些坏了的元件找出来才能修好。后来改行做了电工,这个手艺就扔了十几年,现在又开店干回了老本行,可是今非昔比,液晶电视我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只是一知半解。第一台创维是三组LED并联,百度说是灯条坏了某一组导致保护,并且该机不同于其他电视机,灯条坏了连声音都没有,三无!电源板12伏输出也有影响,一时无法判断是否是灯条的问题。而第二台TCL是四组LED并联,每一组灯条两端电压都不一样,有的50伏,有的电压抖动,有的不到50伏,也无法确定是电源板还是灯条的问题,百度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第一台创维综合各种信息,判断还是灯条的嫌疑最大,可怎么能确诊呢?用指针表10K档测量每一组灯条,表针根本没什么反应,可能是电池9伏电压不够,测不出来。忽然想起手头有摇表,能发出500伏电压,如果我慢一点摇,总会达到灯条正常的工作电压的,兴许就能点亮某一组正常的灯条,那样不就能判断出来了吗?就这样,把摇表并联上万用表的电压档,分别去测量每一组灯条,结果发现电压到几十伏后就不再上升,根本达不到灯条的电压,猜想应该是摇表输出的电流不够导致的,但却发现三组灯条中有一条测量时摇表显示接近于无穷大,而其他两组表针则向阻值小的方向偏转,虽然不足以点亮灯条,但说明有一组灯条应该是断路了,而其他两组是正常的。

  第二天TCL用这种方法分别测量四组灯条,都偏向阻值小的方向,说明没有灯条断路,难道灯条都是好的?是电源板恒流电路坏了?由于没有资料,本人对液晶电视电路也不太了解,又陷入了困境。分析四组灯条电路只有一组稳定在50伏,那么灯条正常工作电压应该也是50伏,手头没有维修电源,也没有点灯仪,只有24伏和12伏电源,根本无法点亮灯条,有什么电源可以输出50伏电压呢?目光落在了我的电动车上,四块电瓶充满电正好是50伏以上,短时间内试一下灯条可以的。临时把电瓶分别连接到四组灯条上,却发现每一组都亮,只是电流有些差别,难道灯条都没坏?不死心,最后开屏到底要看个究竟!结果最终确诊,该机每组灯条都有几个灯珠短路了,不是断路,是短路,电源恒流板分别保护了,才导致电流不一致。

  最后,总结的经验是灯条无论是短路或者断路,用万用表10K档基本上都测量不出来。但如果是灯条某一组断路,比如某个灯珠断路,用摇表却可以测量出来。可像第二台灯珠都是短路的故障,用摇表则无法判断,只能开屏确诊。

楼主:
标题错了,应该是摇表可以测量液晶电视机灯条的断路故障。

网友:
现在液晶电视灯条三四年后必坏,其他部分坏的反而不多

网友A:
老板要是开维修店,必备的工具还是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要是开维修店,必备的工具还是要的。

是的,正在一点点的置办这些必备的工具。

网友:
用摇表检测灯条的方法我也用了几年了,摇表本身可当成可无级调压的高内阻小电流直流电源使用,还可以用来检测稳压二极管稳压值,比用万用表检测方便。

网友:
整这么复杂,一个数字万用表就可以搞定具体到哪一颗灯珠坏了

网友:
挨个测灯珠,数字表的二极管挡等点亮单颗灯珠

网友:
请教一下"我用3v低压测灯条,都是好的,装机就是不亮,最后用万用表测,电压要低一些,发现用2个不亮,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