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空调挂机内机共振怎样检修?

楼主(2022-03-28):
1996年的三菱空调,工作正常,但内机时不时会共振发出噪音,反复整理塑料壳无效,请问是否电机或扇叶坏了?怎样排查和更换?谢谢。

网友:
风扇轴套磨损或是缺油

网友A:
电机和风叶几率很小看看过滤网是不是没到位

网友B:
清理轴流风扇叶片上的灰尘,

网友:
一般是卷帘风机扇叶粘附的灰尘让它越来越偏心了,长期运行后轴套磨损产生的间隙积累让偏心更严重

网友C:
灰尘只会让风量变小,因为它粘在贯流风叶是相对均匀的,轴套磨损或缺油会产生吱吱的噪音,它这个振动比较靠谱的就是内风机电机两端橡胶减震套老化,导致电机震动直接传递到机壳产生共振,这个业余人员几乎换不了。

网友:
家里老空调挂机的导风叶片不动了,售服说没有必要修,连配件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风叶几率很小看看过滤网是不是没到位

过滤网是干净的,这空调虽然年代久远但使用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尘只会让风量变小,因为它粘在贯流风叶是相对均匀的,轴套磨损或缺油会产生吱吱的噪音,它这个振动比较靠 ...

自己能更换整个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轴流风扇叶片上的灰尘,

会不会是因为长期不使用导致叶片局部灰尘太多从而偏心?

网友D:
共振有可能是压缩机震动,及制冷剂流动通过铜管产生的.风叶坏了不平衡只有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振有可能是压缩机震动,及制冷剂流动通过铜管产生的.风叶坏了不平衡只有抖动.

已排除外机震动,声音来源是塑料,拍打和调整内机塑料壳有时有效,但不长久,很快又会发出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长期不使用导致叶片局部灰尘太多从而偏心?

你首先搞清楚是共振还是震动。还可以改变风机的转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搞清楚是共振还是震动。还可以改变风机的转速看看,

好的,我先跟其他空调比较一下抖动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跟其他空调比较一下抖动情况。

轴流风扇叶上灰尘多了,清理干净再说,电机缺油会有吱吱的叫声,你这个不像缺油。注意扇叶上可能有小铁片是管动平衡的,别弄掉了最好先找到做好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