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菱神车换发电机调节器

楼主(2022-03-28):
12年的五菱宏光,最近电压不稳定,有时候灯突然暗一下,油泵转速也突然低一下,问 了别人说是发电机的调节器坏了,看了某宝和某东上,价格不一,20多到100多的都有。想着车子上的东西可不能用便宜货,万一坏了得不偿失。遂最终在某东上买了一个100多的调节器。等到星期六回家,开工整。

为了方便施工,先把车顶起来,把发动机保护板拆了在说

楼主:
空气过滤器,冷却风扇都很挡手,拆之。

扳这个张紧轮的时候,不知道是扳里面的内陆角,结果扳外面的螺帽,结果把张紧轮的齿给扳坏了。好在装回去试了下,还能张紧,就不准备换了

前面能看见的螺丝全部拆完,结果还是纹丝不动,钻到车下面去看,结果后面还有一颗,而且很不好拆,搞了大半才拆下。

张紧轮弄坏了齿,心里哽啊,而且我还不知道这个张紧轮怎么扭紧,拆都拆了,不在乎多拆点,干脆把张紧轮拆下,研究下怎么张紧的。

电机拆下来了,就是这个牌子的。

傻眼了,这种花型螺丝,我也没这种套筒啊,只有用尖嘴钳伺候了。

剩下的卡扣就SO EASY了。

取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对比一下尺寸,因为厂家打电话来说可能发错了

然后就开拆。

用了10年了,磨损还是挺厉害的,估计是进了沙子。

细砂纸慢慢打磨。

图片丢了两张,最后铜环打磨光滑之后,把调节器装回去,剩下的配件一样一样装回去,最后打火,测量电压,怠速的时候电压稳定在14.5V,加速的时候电压稳定在14.2V。完美收工。

网友:
嗯,在SM看到你了

网友A:
弱弱的问就一个卧顶,不用安全支架修车安不安全?

网友B:
1.千斤顶上面加铁,这事貌似挺危险.

2.这事像调节器坏了?
其实你可以简单试试,如果真是发电机不好的话,你断开发电机.把车拉起来(会有电瓶告警),就应该没这个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千斤顶上面加铁,这事貌似挺危险.

2.这事像调节器坏了?

其实调节器没坏,只是碳刷磨损了,导电铜环也磨出坑了,可能导致接触不良,换了之后电压就很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就一个卧顶,不用安全支架修车安不安全?

手刹拉死,还挂了挡的,只要支撑点找好,车子不发生位移就不会出问题。我这样操作不低于20次了。换机油都是自己换的。

网友:
下次建议顶起来了,再放点砖头顶住4个轮胎,多一个保险,让你更安全。

楼主:
导电铜环打磨完之后的效果

网友:
说了那么多,还不是调节器的问题,是发电机的【集流环】 磨损。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蛮好的。

网友:
汽车发电机调节器作用

发动机调节器的作用是保护蓄电池,是蓄电池的充电保护装置,以免过度充电而影响寿命。

由于交流发电机的转子是由发动机通过皮带驱动旋转的,发动机的转速从最低约800转/分的转到最高约6000转/分钟,因而发电机转子的转速变化范围非常大,这样将引起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发生较大变化,无法满足汽车用电设备的工作要求。为了满足用电设备恒定电压的要求,交流发电机必须配用电压调节器,使其输出电压在发动机所有工况下基本保持恒定。

发电机调节器原理是这样,调节器内部有检测电路,当电池电压高于设定值〔一般是14v或者28v〕时、开关管就会断开,停止向发电机励磁线圈供电,发电机没励磁电流只能空转〔停止发电〕。

当电压低于12v时开关管会接通,发电机得到励磁电流后再发电。在发动机转速变化时,调节器能够自动改变励磁线圈的电流,使发动机的输出比较稳定。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大工程啊,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C:
这玩意如果自己不动手的话估计美几个修理厂会给你修,都是直接换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如果自己不动手的话估计美几个修理厂会给你修,都是直接换总成

问过了,都是直接换发电机,而且价格基本都在400+

网友D:
把汽车发电机调节器拆了,看看哪坏了,也许换个管就修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汽车发电机调节器拆了,看看哪坏了,也许换个管就修好啦!!!

调节器没坏导电滑环和碳刷磨损了。

网友:
准确的说是碳刷磨短了,转子送不上电,那个铜环磨得不算严重,楼主有手艺!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以前的调节器是线性控制励磁线圈电流的,烧了就只要拆开换个TO220的三极管就修复了,好像换的是TIP41C还是TIP42什么的管子,现在的不容易坏应该是PWM控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