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6P1小推挽机加上了VU表头驱动电路,效果很好。

楼主(2022-03-28):
给我的6P1小推挽机加上了VU表头驱动电路,效果很好。

电路很简洁、采用廉价的LM358接成反向放大器,经过1N60整流、1N4148嵌位,供500uA指针表。后面的220Ω电阻与220uF提高了指针表的阻尼效果。

这个驱动电路是接在音量电位器(非接地端)上的,随音乐摆动很平稳、灵敏度也很高,基本达到我满意。特发图供网友们参考,多提宝贵意见。

经过反复调整,图上的参数目前是最佳的。小信号时指针就能有显示、最大(尤其是人声)也不会打表,而且摆动也很平稳。

表头背光灯采用4只3mm黄色LED、两串两并,安在表头周围。

PCB图是按洞洞板设计的2.54mm孔距

PCB图是按洞洞板设计的2.54mm孔距

网友A:
机械表头线性驱动不会有好的效果,小信号摆动幅度不够,稍微大点的信号就会打底。必须指数放大的驱动电路才会有较好的效果。建议多了解些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表头线性驱动不会有好的效果,小信号摆动幅度不够,稍微大点的信号就会打底。必须指数放大的驱动电路才 ...

您说的这些我全知道,但是您说的:"小信号摆动幅度不够,稍微大点的信号就会打底"。我不赞成。我的电路里有0.7V的嵌位二极管,也就是说超过0.7V以上的突发大信号到来时被嵌位二极管短路到地、不会打表,低于0.7V的信号才可以流过表头,使得小信号表针也可以摆动起来......这样的线性驱动目前网上也有大量的销售,效果不如对数运放可以肯定。但对于初烧网友们不花钱、少花钱自制(实验)一个简易表头驱动也未尝不可,我也没有强烈推荐什么、只是介绍了一下我的实验电路而已。您别着急、也别太认真......

楼主(2024-06-05):
引用 网友B:
顽童兄,LM358 和 6138 哪一个效果好一点?

我觉得还是6138更好些。毕竟它是专为电平表设计的对数式放大器,而且调整起来也更简单。
至于你说的那两只电阻我没装,也不知道它是管什么用的。

楼主(2022-03-28):
引用 网友C:
额?要是这样的话,就买那个成品386功放板,还带电位器的那种,最多10几块钱,加两个二级管,一个电阻,一 ...

谢谢您的关注!这个肯定不一样。像7318这种对数式4级压缩、60db控制的功率表专用芯片肯定比这个好、这一点毋庸置疑。

咱们业余制作也就是看个指针有节奏的摆动就完了,不能有太高的要求。其实现在网上卖的有许多都是这类LM358的东西,还号称是“TA7318升级版的第四代产品”纯属骗人。

现在VU表这块被JS垄断了,3~5元的小表头起码要卖10几元、还不包邮;驱动板明明3~5元的成本、却卖30~50元左右,你想玩还真买不到货真价实的。

其实您找块小洞洞板按我画的电路板图安装一下就行。您说的LM386功放板我看都没必要买。我的板子供电取自6.3V灯丝电压,其实背光灯电路最好加一只LM317、通过调整达到合适的亮度。

网友D:
收录机的35X35mm(1mA)VU表头。也算废物利用。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录机的35X35mm(1mA)VU表头。也算废物利用。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本来想买专用芯片的,这个只是实验。结果完全可以胜任视觉感受,不花钱了。

楼主:
视频我不会弄 。这种动态表现用语言也很难表述。我只能说:看着挺舒服的。在不需要准确测量指示电平的前提下就不必花钱买专用芯片了。

网友:
没图看看效果

网友C:
额?要是这样的话,就买那个成品386功放板,还带电位器的那种,最多10几块钱,加两个二级管,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接表头。就不用花100块钱,买那个成品表头驱动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摆动也很平稳】好难理解这个意思,人家都是说跳动很灵敏反应很快,你说平稳啥意思啊,难道有慢动作的 ...

谢谢您的关注。说实话我也没法描述。
总之,音频指针表应该是起的快、回落的稍慢,这样指针就没有“乱摆”的感觉了。而这个回落稍慢就需要通过改善表头阻尼来做到。也就是通过改变表头并联的电解电容、与220欧姆电阻、通过调整配合达到看着最舒服、自己满意为止 。
其实我也是瞎鼓捣

网友F:
学习了 ,先收藏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先收藏再说。

谢谢您的关注。目前专用的AU表头驱动电路TA7332几乎找不到了,能买到的只有TA7318功率表驱动芯片,它只能接功放输出端,能用于前端小信号采集。所以我才实验了这个电路。要求不高基本能使用,效果也不错。

网友F:
手头有几个UV表,按照你提供的电路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G:
用BA6138专用驱动芯片,很便宜1.5元一片,2倍动态压缩,自己画板,成本可以控制在1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头有几个UV表,按照你提供的电路试试。谢谢楼主!

不要客气。实验过程也是玩吗。您看看能否进一步改善效果。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BA6138专用驱动芯片,很便宜1.5元一片,2倍动态压缩,自己画板,成本可以控制在10元左右。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这个我一定要实验一下。

网友H(2023-01-16):
顽童50老师,按照您的线路我做了个板子,单独小变压器供电工作很好。但接上灯丝6.3v,1N4001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顽童50老师,按照您的线路我做了个板子,单独小变压器供电工作很好。但接上灯丝6.3v,1N4001就烧了。

全面检查一下、看看到底哪出问题了,按说不应该。再给你一个丛林有情狼网友推荐的BA6138电路图,效果比简易的LM358要好得多,毕竟BA6138是专用的电平表驱动电路,而且二手拆机品很便宜,X宝也很好找到。这是洞洞板焊接的PCB 图,经全波倍压整流后输出12V直流电。我已经改用这个了,效果不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全面检查一下、看看到底哪出问题了,按说不应该。再给你一个丛林有情狼网友推荐的BA6138电路图,效果比 ...

谢谢顽童50老师,

我把套件加了扼流圈壳子里满满的,如果可能不再外加12V变压器,所以想取灯丝电给这个驱动板。开始接的是6P1两个3.15V端,我再接6Z4的6.3V试试。是不是必须单独供电避免对系统影响。如果是单独供电加变压器,我也考虑换BA6138。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顽童50老师,

我把套件加了扼流圈壳子里满满的(机子音量开到头也听不到底噪),所以想取灯丝电给 ...

我就是直接取6P1的交流6.3V灯丝供电,没有问题。你说的烧毁4001应该是驱动板上有短路现象、或有原件损坏。买几只BA6138吧很便宜,安装也简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直接取6P1的交流6.3V灯丝供电,没有问题。你说的烧毁4001应该是驱动板上有短路现象、或有原件损 ...

这类驱动板子是不是最好单独给个变压器供电呢?机器壳子里有点满。从灯丝6.3取电又不够12V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类驱动板子是不是最好单独给个变压器供电呢?机器壳子里有点满。从灯丝6.3取电又不够12V

本人做的是用5V绕组倍压给驱动电路供电。供电效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顽童50老师,按照您的线路我做了个板子,单独小变压器供电工作很好。但接上灯丝6.3v,1N4001就烧了。

前面的layout压缩包发错了,应该是这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面的layout压缩包发错了,应该是这个。

感谢顽童50老师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顽童50老师分享!

我的电脑出问题了,layout6.0文件只能打开软件才能加载lay文件。以前直接点击文件夹图标就能打开,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出问题了,layout6.0文件只能打开软件才能加载lay文件。以前直接点击文件夹图标就能打开,不知怎 ...

打开文件属性,再更改打开属性试试

网友:
在属性里面选择“更改”,在弹出的窗口选择“应用程序”,如果没有,就下拉选择“更多应用”,在磁盘里找相应的文件夹再选择对应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我问了网上卖的加了滤波电容VU表驱动板客服~可否加在音源驱动。回答说不行。如果加在音源是不是要加个加高阻缓冲电路呢?

网友(2023-02-26):
150K电阻手头没有,可不可以用200K代替,就这一个电阻也值得单独再买一次去

网友I:
lz您好,请教下,电容是100uf还是220uf?还有为啥第一个洞洞板的图有两个47k电阻,第二电路图上只有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您好,请教下,电容是100uf还是220uf?还有为啥第一个洞洞板的图有两个47k电阻,第二电路图上只有一个? ...

不知您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哪张图?这个图我曾经发错过。
至于电容100uF、还是220uF无所谓 ,只要耐压够用都一样,我记得他的总电流只有几毫安,47uF也行。

最终我制作的图,关于电容大点、小点问题不大,倍压整流后的滤波电容耐压应该16V以上。

最终我制作的图,关于电容大点、小点问题不大,倍压整流后的滤波电容耐压应该16V以上。

建议你按这个做,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您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哪张图?这个图我曾经发错过。
至于电容100uF、还是220uF无所谓 ,只要 ...

谢谢顽童50老师。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您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哪张图?这个图我曾经发错过。
至于电容100uF、还是220uF无所谓 ,只要 ...

老师您好,再请教一下,AC 6.3v怎么得到啊?我手头只有直流12v/9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您好,再请教一下,AC 6.3v怎么得到啊?我手头只有直流12v/9v的电源。。

交流6.3V是灯丝电压,直接取自末级功放管灯丝。如果你的灯丝是12.6V的可以去掉倍压整流部分、12V直流可以直接接在那个大个的点解电容上。假如想用小变压器供电,就用你那个9V交流变压器、经过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后就能得到12~14V直流电压,直接用即可。也可以将两个(倍压)电容的位置换成1N4007二极管就是桥式整流电路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顽童50老师,按照您的线路我做了个板子,单独小变压器供电工作很好。但接上灯丝6.3v,1N4001就烧了。

接灯丝6.3烧整流二极,接在了3.15-0-3.15是吧?你的0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接灯丝6.3烧整流二极,接在了3.15-0-3.15是吧?你的0是不是接地了?

是,接在了6.3抽头上,这个6.3是给6z4灯丝供电的。另外3.15-0-3.15的0是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网上的LM3915芯片十段音频发光二极管指示的套件不知效果好不好。

这个属于“现代化”的音频指示电路,用于胆机不协调,毕竟制作胆机有着复古怀旧的理念。当然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I(2023-03-31):
引用 楼主:
交流6.3V是灯丝电压,直接取自末级功放管灯丝。如果你的灯丝是12.6V的可以去掉倍压整流部分、12V直流可 ...

谢谢顽童50老师指点。

请问12v直流是这样的么?
另外4只led(两串两并)是接在右下角的PIN1和PIN2对吧?

(第一次用layout软件,只能这样画示意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顽童50老师指点。

请问12v直流是这样的么?

是的、没有问题,这样用12V必须是直流。空余的PCB板位置安装4只整流二极管。或者把原图的两只电解电容去掉、换成两只二极管就是桥式整流电路了。

这样多省事,整体元件分布均匀,更美观些。

这样多省事,整体元件分布均匀,更美观些。

网友G:
看见有对6138感兴趣的,我分享一些制作心得。6138会有UV表不能归零的情况,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输出端接入一只肖特基二极管,正好可以解决问题,不影响输出灵敏度的情况,500ua的表最佳(市面上大多数的uv表都是500ua的,内阻在900-1.5k)。
另外我也研究了一款双运放的UV驱动,原图纸也是来源于本论坛,通过实践,发现非常好用,驱动能力强,可以驱动几十欧内阻的表,灵敏度非常好,阻尼效果也很棒。驱动能力比6138好很多,适合低内阻的表,通过实践250V的交直流电压表(或者500ma的电流表)改制非常不错,成本非常低廉。
两款电路均使用单电压变压器,12V/5W即可。
下面是两个电路图的和嘉立创的Gerber文件,可以去嘉立创免费打样。
Gerber_PCB_Ba6138-Ver2.0.zip (56.92 KB, 下载次数: 153) Gerber_PCB_双运放Amp驱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问题,这样用12V必须是直流。空余的PCB板位置安装4只整流二极管。或者把原图的两只电解电容 ...

谢谢。请教下老师,A处的103是啥?另外,B,C处的是可变电阻么?范围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请教下老师,A处的103是啥?另外,B,C处的是可变电阻么?范围多大啊?

A处的103就是0.01uF电容,不要也一样。B\C处是多圈可调电阻,用普通可调电阻也行,只是多圈可调电阻调整起来更精准。多圈可调电阻我用的是2K的。图纸忘记标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处的103就是0.01uF电容,不要也一样。B\C处是多圈可调电阻,用普通可调电阻也行,只是多圈可调电阻调 ...

谢谢顽童50老师。我这就去买材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见有对6138感兴趣的,我分享一些制作心得。6138会有UV表不能归零的情况,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输出端接入一 ...

谢谢老师分享。这个能改成12v直流输入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谢谢老师分享。这个能改成12v直流输入么?

6138可以,不要整流稳压部分就行了;第二张不行,需要正负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6138可以,不要整流稳压部分就行了;第二张不行,需要正负双电压。

谢谢老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见有对6138感兴趣的,我分享一些制作心得。6138会有UV表不能归零的情况,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输出端接入一 ...

丛林有情狼 老师您好,请教下,第二个双运放的UV驱动电路可以直接接到500ma电流表上么?还是需要把500ma电流表做些其他改动?我在论坛搜索 电流表改制 没有找到其他更多的资料。谢谢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丛林有情狼 老师您好,请教下,第二个双运放的UV驱动电路可以直接接到500ma电流表上么?还是需要把500ma ...

500ma直流电流表,把里面的分流电阻都去掉,直接用表芯。250V的电压表也需要把所有的电阻、二极管都去掉,直接用表芯。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0ma直流电流表,把里面的分流电阻都去掉,直接用表芯。250V的电压表也需要把所有的电阻、二极管都去掉 ...

谢谢老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500ma直流电流表,把里面的分流电阻都去掉,直接用表芯。250V的电压表也需要把所有的电阻、二极管都去掉 ...

老师您好,请问这种表没法改VU表吧?没看到里面有任何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老师您好,请问这种表没法改VU表吧?没看到里面有任何电阻。

测量一下表的直流电阻,运放驱动可以使用100欧左右的表(可以用250V的直流表改),6138最好是驱动500欧以上的表(用500ua的电流表该比较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测量一下表的直流电阻,运放驱动可以使用100欧左右的表(可以用250V的直流表改),6138最好是驱动500欧以 ...

谢谢老师,这个表的内阻应该很小,万用表蜂鸣挡直接嘀嘀嘀了。250v直流表就是量程250v的直流电压表吧?

网友:
感谢“顽童50”的话题和杰作,引出了“丛林有情狼”的“6138”!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老师,这个表的内阻应该很小,万用表蜂鸣挡直接嘀嘀嘀了。250v直流表就是量程250v的直流电压表吧?

这个表头灵敏度太低了!我估计起码在5~10mA左右了、不能用于VU指示。音频指示表一般都是500uA左右的表头,内阻在700Ω左右。
250V交流小表头灵敏度一般在3mA左右,内阻200欧姆左右,这样的表头勉强能用,但效果差。表现的情况就是表针摆起、回落速度太快,看着不舒服。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头灵敏度太低了!我估计起码在5~10mA左右了、不能用于VU指示。音频指示表一般都是500uA左右的表头 ...

我买了50ua的表,结果用起来摆动反应太迟缓,内阻有17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买了50ua的表,结果用起来摆动反应太迟缓,内阻有1700欧。

你用的是BA6138线路吗?可以通过更换电容解决。把BA6138的3脚与7脚对地的电容由2.2uF换成1uF试试。你也可以网上搜索关于BA6138电路的相关介绍......具体是加大还是减小我记不清了,总之调整那个电容就能解决摆动快慢的问题。
50uA表头灵敏度很高了、用于音频表效果应该非常好!慢慢找经验、调整、总会达到满意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BA6138线路吗?可以通过更换电容解决。把BA6138的3脚与7脚对地的电容由2.2uF换成1uF试试。你也 ...

谢谢老师。我用的就是网上找的简单的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我之前看了您和丛林有情狼 老师的BA6138的电路图,觉得有点难度,主要是改直流输入有点没把握,不知道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老师。我用的就是网上找的简单的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attachment/forum/202304/ ...

如此简单的电路还觉得没把握、你太不自信了。这个电路、按图焊板子半小时完成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简单的电路还觉得没把握、你太不自信了。这个电路、按图焊板子半小时完成应该没什么问题。

真是不好意思,记得二十年前我模电考试得的还是满分 。后来工作跟这个完全不搭嘎,基本忘光了。初高中的知识倒还记得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问题,这样用12V必须是直流。空余的PCB板位置安装4只整流二极管。或者把原图的两只电解电容 ...

老师您好,请问下这个直流电路里的4只1N4001可以直接用一个DB207代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您好,请问下这个直流电路里的4只1N4001可以直接用一个DB207代替么?

可以。 DB107都足够了。找一个坏节能灯拆4只1N4007二极管根本不用花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DB107都足够了。找一个坏节能灯拆4只1N4007二极管根本不用花钱。

谢谢老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 DB107都足够了。找一个坏节能灯拆4只1N4007二极管根本不用花钱。

老师您好,我ba6138电路搭好了,调整电阻指针会动,但是电流表指针不随着音乐摆动。。。好像电流是固定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您好,我ba6138电路搭好了,调整电阻指针会动,但是电流表指针不随着音乐摆动。。。好像电流是固定的 ...

按说不应该。我给出的洞洞板PCB图没有问题,我已经装了3块板子了,一装即成。不知是否芯片不一样,这类芯片早已停产了。我把我的购买地址给你......

你按TA7332P的电路接一下试试:1脚改为不接地、串联电容接输入端。其他先不用动。假如买到了TA7318或7332P你赚了。 这个片子现在卖15元以上了。

付一个网上的TA7332P电路图......

付一个网上的TA7332P电路图......

你先把我话红圈、打叉的位置断开试试。如果正常了,你这个芯片就是TA7332P打磨的,也样用。

你先把我话红圈、打叉的位置断开试试。如果正常了,你这个芯片就是TA7332P打磨的,也样用。

网友:
在此请教诸位:这VU表的摆动角度(微安表的电流)与输出功率应该是什么关系,数学公式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按说不应该。我给出的洞洞板PCB图没有问题,我已经装了3块板子了,一装即成。不知是否芯片不一样,这类 ...

谢谢老师,我试试看。。

我把之前的不动视频传上来了
b23.tv/zwxCnt9

另外,我试了下这个电路,居然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老师,我试试看。。

我把之前的不动视频传上来了

这个电路我也用过,不足之处是小信号摆动很小、大信号来了可能会打表。你可以在680欧姆电阻前面对地正向并联一只1N4148二极管,这样将信号最大电压嵌位在0.6V,小信号只走表头、大信号来时1N4148导通、分流,表头不会过冲。通过调整前面的限流电阻、以及后面的680欧姆电阻达到理想效果。

我说的改动输入端电路你实验了吗?假如还不行、可能就是芯片问题了,可以换一片试试。或按我给你的连接买两片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也用过,不足之处是小信号摆动很小、大信号来了可能会打表。你可以在680欧姆电阻前面对地正 ...

谢谢老师,这几天公司忙还没来及得试,准备这周末搞一下。第二个小电路里我680欧得电阻没放,电路里表头上已经并了一个1n4148,但是输入端的电阻调小后还是会打表。不知是不是我50ua的电流表太灵敏了还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