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电脑无故重启竟是软件冲突

楼主(2022-03-28):
先声明:以下如实记录,没有褒贬之意,只提供一个解决思路,头一次遇到此类问题
用了多年电脑,偶尔也修几台电脑,轮到自己这台dell的inspiron one 2205(收旧的),原系统删掉重做后,刚开始是看哔哩哔哩网站的视频就死机蓝屏,以为2g内存不够加个4g内存条也没好。心想办公用不看也罢,昨天天登录三星的网站(有视频广告),一登录就蓝屏死机,多次验证这个网站还是,电脑老旧可能有硬件故障吗,下个鲁大师查下没见报警。忽然用ie浏览器登录三星网站,没死机,再看哔哩哔哩两个视频同时开都没有问题。看来是用了多年的FIREFOX与系统冲突了,将ie升级到新版本先用着,有时间卸载FIREFOXE ESR版本,再看其它如何。

网友:
coredump看信息,关注atikmpag.sys那个驱动是干嘛的.

网友:
我用戴某的台式机7080,Win11系统,搜狗浏览器看一些网站的视频就卡死或蓝屏。某天关机时提示系统升级,点击同意升级,之后再没出现故障。

网友:
图上看,蓝屏代码是116,错误那么 就是【指定的延伸属性代码无效】,看起来是个软件问题,但是对应报错的文件是atikmpag.sys ,明显是个显卡驱动。

那么大意就是 这个驱动执行的时候发生了错误。  既有可能是驱动不匹配,也有可能是驱动正常但硬件故障。 但无论如何,问题大概率集中在显卡。

网友:
因为你用别的浏览器看这个视频不会死机,只是‘火狐+看视频’才死机,那么这个锅应该是火狐背
可能是火狐利用了GPU某些不支持的函数。看看火狐设置里面能否禁用gpu渲染或者视频加速之类的选项。

楼主:
知识的大海里,我连一滴都没有啊,
偶然找到问题,不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