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1型单管机能否加装倍压检波?

楼主(2022-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7楼下图高清图………………。

网友:
68-1+636
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有点偏置

L4中点接地,R2一端接地,C4隔直没有偏置。

网友C:
你说的是这种电路吗?但是我觉得倍压检波没有68-1的那种效率高,倍压检波既没有倍压整流那样升高电压,也没有像电路图原理说的那样效率提高一倍,只不过倍压检波有点自动增益的效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这种电路吗?但是我觉得倍压检波没有68-1的那种效率高,倍压检波既没有倍压整流那样升高电压,也没 ...

网友:
七楼第二图可惜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L4中点接地,R2一端接地,C4隔直没有偏置。

还有R1、R3

网友:
将原来的高频变压器两组线圈串联起来做扼流圈使用,增加一个500P左右电容一只二极管,按倍压检波电路接好,再看一下三极管的工作电流,调整正常即可。

网友:
我们说的是给检波二极管加一点偏置,没看到R3。

网友:
倍压检波真的会得到比一个二极管检波高一倍的音频信号?

网友:
从射极输出带低阻耳机的电路,完全是个纸上谈兵的电路,08年左右就试验过,根本不行,几乎无声,就是把低阻耳机直接接到集电极都比接到射极声音大。而且那时候电台的信号很强,强到什么程度?室内用环形天线的矿石机可以很清晰收听,用磁性天线的电子管单灯机可以带动舌簧喇叭,那样的信号强度从射极输出都不行,何况现今电台信号大幅度减弱的情况下,更是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倍压检波的检波效率比单管检波高一倍,但输入阻抗却只有单管检波的1/4,因此如果改用倍压检波,高频变压器 ...

冰岛老师的推论很重要。在有高频变压器的前提下,倍压检波的效果在很大可能上是还不如单二极管。不过,如果改用2#、3#老胆所引用的线路(见杨洪涛著《少年半导体收音机》1964年版第59页以及《无线电》杂志1965年第9期第26页冯报本文“半导体单管机怎样装得更响”),不用“倍压检波”,而是改用“全波检波”,则实际效果确实是更好的,声音固然是不可能响一倍了,但是还是更响了,而且由于全波检波后高频分量频率加倍,自激振荡的可能性又更减小了(当然其实本来也不大),主要还是声音更响了,当然还是再说一次“响一倍是不可能的”,就这点信号再响也响不到哪里去,但肯定要更响一点。
另外加一句多余的话,在使用636电路的情况下,用不用倍压检波那差别可太大了,我的亲身体会是最起码能更响百分之五十。

网友:
        636是经典的来复式单管机,而松花江65-1型是在636的基础上加上集电极再生而成,叫做再生来复式单管机,从此产生的二管、三管、四管直放机都可以冠以“再生来复式”,而68-1从原理上来说跟636不同,孰优孰劣只有实践比较才能评说,硬把两者融合显得不伦不类,这两种单管机的形式不同,原理也不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业余者理论不行说不清楚,所以期待从理论到实践对两种电路加以评说。

网友E:
个人看法,像精典四管来复再生倍压检波机、636中的倍压检波和68-1改为倍压检波,并不会有什么倍压效果,也不会让检波后的音频幅值倍增,结果并不会比单管检波好多少。有没有压倍效果主要看倍压后所带的负载阻抗够不够高,而检波滤波后音频是要送回第一级高放管的,显然共发射电路的输入阻抗基本在2K以下(这个阻抗为各偏置电阻和晶体管输入阻抗的并联值),这么低的压倍负载阻抗怎么可能维持得了两倍压幅度。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里采用倍压形式主要作用不是倍压,而是给偶合电容提供一个放电回路,另一个作用是单位时间内提供给滤波电容的半波个数比单管检波多一倍,这样可以使滤波后的音频波形失真更小更平滑;另一个作用是完成检波后同时也将音频信号送回第一级来复放大。就算像共射加倍压不来复直接输出至后输这种电路形式。负载阻抗达到50K时,也只能达到1.8倍左右的倍压,如果是晶体管的2K左右,完全没有倍压效果,幅值和单管检波基本相当。因此68-1改倍压并不能提高效果,原电路就已经比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看法,像精典四管来复再生倍压检波机、636中的倍压检波和68-1改为倍压检波,并不会有什么倍压效果,也 ...

您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想补充一点:“倍压检波”这个概念只是借用几个字,并不能真的“加倍”,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是这也不等于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效果,在68-1式电路里,正如冰岛老师所指出的那样,用还不如不用,但是636式电路,用与不用差别很大,实际一装就感觉出来了,我装了7、8个,无论怎么优化,还是加一只二极管音量更大,而且68-1式电路如改用全波检波,也有一定的提升音量的作用,但因为本身68-1式电路的单二极管检波效率已经比636高,所以提升音量的作用不是很明显,但还是有。

网友(2024-01-08):
我觉得倍压检波提高的是检波后的直流分量,用于提高AGC的性能。

网友(2025-03-09):
倍压主要要考虑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