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温控问题

楼主(2022-03-28):
pid温控时,用18B20或铂热电阻采集到的温度值,怎么转化为pwm值或转化为什么值从而经过pid算法输出pwm值给电热丝加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用plc?用模拟量模块输出4-20毫安给固态调压器,或者电力调功器是否可行

是你不懂什么是PID控制模式。
PID的意思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是自动控制系统用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控制方式,既有反应快、超调量小、精度高的特点,避免了一般负反馈系统的不稳定。
PID的控制方式一般地用PWM的方式达到精确控制,在控制过程中,它的通断比随着被控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因而需要一套算法才能达到目的。在微处理器出现之前,PID用的是硬件元件,不如微处理器的反应那么快捷和精确,微处理器可以用软件改变控制参数,而硬件就不容易改变的。
我估计楼主说的是这微处理器(单片机)编程问题。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用plc?用模拟量模块输出4-20毫安给固态调压器,或者电力调功器是否可行

网友:
电热丝加热不需要PWM。。。
买个PID温控器,控制加热就OK。。。。。

网友:
有一种带自适应(学习)PID控制方式的温控仪表可以用。
不知道楼主是想自己写一个PID控制方式的程序还是使用这种温控仪表?
我知道的带自适应PID仪表使用时,需要根据应用的条件,在仪表中修改一些参数,以适应具体的温控对象,比如你的烘箱体积、散热条件、环境温度、被加热物体的性质、烘箱开门次数和间隔和你需要的控制精度都会影响到控制模式的实现,也就是PWM参数的改变。然后在仪表运行后,它会根据具体调节的过程产生PWM运行方式并且记住它,下次开机使用后,如果控制对象没有被改变,它就立即进入过去的模式运行了,直到你去改变它的参数为止。
我退休前所在的公司就是生产这种智能仪表的,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地还有西亚中东地区。神舟号飞船用到公司的仪表。
具体公司我就不说了,免得有广告嫌疑。

网友:
注意,普通的18B20的测温范围极小,具体看下手册。

网友:
18B20和铂电阻相差很多。
前者自带可写入的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区还有数字处理功能,后者只是一个将温度转换为电阻的传感器,如果需要PID控制,铂电阻要先转换为电压值才能被处理器接受,也就是说,在你需要的测温范围内,铂电阻得到的电阻值变化范围要先数字化,即电阻到电压,经过AD转换变为数字量。其中电阻到电压需要一个稳定的小电流(1毫安及以下)直流恒流源,通过铂电阻变为随着温度变化的电压。这是模拟电路运算放大器来完成的。粗略地有恒流源、跟随器、减法器、放大器。后面还有非线性矫正的电路或者软件程序。而18B20如果适合你的测温控温范围,那比铂电阻要简单不少,最少也是减少了模拟电路的那一部分。

网友:
只要有PID算法的控制器都可以实现,比如PLC,温控器,过程控制器等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不懂什么是PID控制模式。
PID的意思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是自动控制系统用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控制方 ...

是的,我是用单片机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的

关于PID算法的编程可以找一些书来学一下,三言两语没法说清楚的。你是开发这种控制器还是用于某个工业控制的?
如果不是开发,还不如弄个成品来用,省事很多的。
现在去开发也还是迟了大十几年了,市场上早就卖得不爱卖了。

网友:
PID可以用放大器的大环反馈增益和相位补偿去理解,设置不合理或者反应过慢或者出现震荡

网友:
一般PID算法运算后结果直接传递给PWM,或者做下最大值最小值限制后传递给PWM.
因为PID算法运算后输出的就是结果.
可以是PWM占空比(0-100%),或是PWM定时器的值(0-65535),都没关系,因为最终通过调试设置"P",都会将结果控制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