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的807可以直接通电试机吗?

楼主(2022-03-28):
随意搭了个FU-7单端,音质可以接受,用的是从扩音机拆机二手管中挑出板流相对大的。
想试试多年前收藏的60年南京807,因年代久远,请问直接通电会不会损坏?

网友A:
看品相和消气剂的颜色管子是挺好的。可以插上管子,直接把屏帽拔下来开机点灯丝观察5-10分钟,以消气剂不变色为准,就可以插上屏帽试机。相信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建议先拔管预热。最起码可以驱潮,再其次可以看看元件情况。没问题了再插上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拔管预热。最起码可以驱潮,再其次可以看看元件情况。没问题了再插上也不迟

元件肯定是没问题的,现在用二手70年代曙光管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品相和消气剂的颜色管子是挺好的。可以插上管子,直接把屏帽拔下来开机点灯丝观察5-10分钟,以消气剂不变 ...

好的,明天先点灯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品相和消气剂的颜色管子是挺好的。可以插上管子,直接把屏帽拔下来开机点灯丝观察5-10分钟,以消气剂不变 ...

单端甲类机应用往往帘栅直接接到直流高压或和屏极并联成三极管,你粗暴的拔掉瓶帽干烧预热,容易烧坏帘栅极!

网友:
一般没什么问题!不过只接灯丝点亮电子管几个小时对阴极进行活化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C:
电子管也会炸管吗??

网友D:
要注意灯丝电压,现在的电压基准比过去高约0.1v多,我用现在的数字表和机械表测过两台红灯电子管收音机都低,

网友:
来学习。手上有八九十岁的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用最小号的沙纸擦去氧化层,不通高压上电热30-60分钟,正常再上高压。希望得到加分

说得对,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下其他人的做法都可以尝试,唯独这个是严重错误的做法。

懒得折腾,直接通电了,正常使用中。
同样的电路板流比昨天用的二手管大30%,看来是这两个年代久远的管子性能优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灯丝电压,现在的电压基准比过去高约0.1v多,我用现在的数字表和机械表测过两台红灯电子管收音机都低 ...

感谢提醒。
不过用传统变压器供电难以准确控制灯丝电压,市电偏高和变压器余量是导致灯丝电压偏高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感觉问题不大。无意中发现20年前自装的6P3P单端使用红灯711电源变压器时灯丝常年在7V左右,非连续长时间工作未见不妥,无独有偶管子没坏就打碎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也会炸管吗??

怕出现这种情况,不过今天想想应该问题不大,所以直接通电完美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出现这种情况,不过今天想想应该问题不大,所以直接通电完美使用。

不错不错

网友G:
消气剂玩好说明管子真空度良好,直接使用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消气剂玩好说明管子真空度良好,直接使用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真空度不好会发生什么情况?
有个南京6L6吸气济没了,确定是不正常的,因为另有一个吸气济正常的,可以通电吗?

网友G:
消气剂没有了,说明真空度不好,管子漏气,不能用了。我有一个管子也是漏气了,灯丝是通的,给灯丝通电居然连亮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消气剂没有了,说明真空度不好,管子漏气,不能用了。我有一个管子也是漏气了,灯丝是通的,给灯丝通电居然 ...

看来只能当摆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