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LM317+AZ431做纯算法PWM

楼主(2022-03-29):
补充内容 (2022-3-29 08:34):
天线干扰可达0.2mV,文中写为2mV是笔误

楼主:
编程时,要计算好周期细节,才能实现精准的软件PWM脉冲宽度。
必须用查看汇编代码的细节。否则会失算。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网友:
在大神的帖子里留个爪印  能用汇编的人都是牛人

网友A:
能用汇编的人都是牛人,虽然我看不懂

网友B:
许老师又有新的开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老师又有新的开发啦。

疫情在家,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汇编的人都是牛人,虽然我看不懂

这个不是使用汇编编程,
是根据反汇编计算指令周期。

网友:
看到这组图片我感到很震惊,原来PPM级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唉 不懂技术太可怕了,我看的一头雾水,天书一般!

网友:
这个是什么应用场景,求解答学习。谢谢

网友:
许老师又有新的开发啦,前来膜拜大佬!

楼主:
加入温度系数改正

测试程序

    本程序是纯算法PWM+硬件PWM合成。
    两个电源并联(包括PWM电源),输出电压按内阻比例合成的,且是反比关系。    主PWM是8路输出并联的。每路内阻=10k+端口内阻=10.055k,总内阻是10.055/8=1.257k欧,那么辅PWM的内阻须设计为:1.257k*4096=5.15M
    在500Hz、8MHz晶振,可以生成14+6=20bit PWM,如果改用外置开关,并修改相应程序,可做到14+8=22bit
晶振用16MHz+外置开关,可做到15+8=23bit,还可以做10V 的PWM

PWM是比较简单的,稳定性也很好,线性度优良。
外置开关,试试用74HC4053,三个开关并联起来用。单片机工作于低功耗时,8bit的输出无须外置开关,单片机直接输出就可以了。因为,10V PWM 14bit输出的分辨率是0.6mV,STC内置PWM是5V的,衰减近1000倍后才是0.6mV,即使单片机引起的1/1000漂移(实际上不会这么大),再衰减1/1000,那么已经小于1ppm了。

补充内容 (2022-4-2 17:54):
温度系数改正程序有错误,下一贴重新发

楼主:
上一楼程序中,温度系数补偿程序写错了,这里重发。

我用电吹风乱吹,把温漂方向吹错了,吹完后,温漂反而变大,经检查,程序写错了。可能还有错误,实在不行,到时抽控推导一下公式。

顺便说一下:程序处于静默状态。如果温度发生变化,按+号键更新温度信息,才会重新输出改正后的正确的PWM信号。

网友C:
采用这种低通滤波器,直流分量必然通过运放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直流漂移。可以尝试采用这种直流分量不通过运放的全极点滤波器,而且能够通过级联获得极为陡峭的带外衰减特性。下面就给出了一个我自己推导的这种滤波器的传递函数,设计的是一个-3dB截止频率为0.4Hz的五阶巴特沃斯滤波器,仿真结果与计算结论吻合地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这种低通滤波器,直流分量必然通过运放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直流漂移。可以尝试采用这种直流分量不通过运 ...

这些天,也曾考虑无漂滤波器。后来还是放弃了。
无漂移滤波后面还是要一级缓冲器。
我现在是在缓冲器上做3阶滤波处理。PWM 1kHz,得残余波形小于80uV,500Hz时0.7mV
3阶滤波基本上够用,台表上看不到因为滤波不完全引起的数字跳动。

缓冲器还兼有增益微调等功能。因为要让PWM精准,要求每个周期都有脉冲,也就是说每个周期都有上升沿和下降沿。这造成PWM无法输出0和5V这两个电压。所以利用缓冲器做了增益调整。

楼主:
这几天,重新调试PWM,其实是为了进一步验证PWM的线性度。
得到的结果是,因为上拉内阻、下拉内阻引起的理论非线性是16ppm,实测大约18ppm
进一步检测,发现单片机端口PWM输出的占空比不同,也会引起额外的压降,大约在5uV以内,8个并联,也会有40uV的变化量,它的非线性估计也会有10uV左右,合2ppm
所有这些非线性,做二次函数插值(三点校准),这种误差就基本上消失了。

因为PWM线性度良好。所以进一步提升精度,最好改用外部开关,以减小STC对基准电压的电影响。

网友(2024-02-07):
牛人,用汇编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