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跟学做6P3P单端

楼主(2022-03-29):
拜读院长6p3p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85567-1-1.html),东拼西凑的弄响了台6G2P-6P3P。受院长及朋友们的教导,今虽正儿八经地做一台6N9P-6P3P,但只算是认真抄作业。希望大家来提建议,齐学习参与进来!

首先是上院长的电路图:

跟着图电源的要求是240V0.25A,开始绕电源牛。电牛初级用0.68线,次高用0.44单组,灯丝组用0.9与1.2。

本人的电脑、做机没什么技术加上生活需要,先去干活。不断的后续  ......

补充内容 (2022-4-3 21:07):
绕的电牛失败了,输出牛没事,放在其它机器试过了!
电牛虽不哼不叫不发热,但上机就呜呜电流声,重学绕电牛,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院长的电路图:

院长的电路图:

电源牛

电源牛

电源牛

电源牛

电源牛

电源牛

电源牛

电源牛

电源牛

电源牛

电源牛

电源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牛用96*50,输出牛86*50

线是不是太粗了,多绕一些圈数啊,96片叠厚50做150W差不多了,大了静态电流大

网友B:
哎ε=(′ο`*)))唉羡慕你们这些会养牛的

网友C:
胆机音质好,但是输入输出和电源变压器最难搞了....这也是很多爱好者望而却步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ε=(′ο`*)))唉羡慕你们这些会养牛的

略懂!!数好匝数照绕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机音质好,但是输入输出和电源变压器最难搞了....这也是很多爱好者望而却步的原因...

我一开始是连电容都不会分±的,一起动手吧,一起来学习!

网友D:
羡慕你们这些会养牛的,一步一步来,多有成熟感啊

网友:
我喜欢电源的初级层层加纸,增加绝缘和增加油漆渗入,次级就不层层加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机音质好,但是输入输出和电源变压器最难搞了....这也是很多爱好者望而却步的原因...

找个变压器厂,参数报给他们也可以绕制的

网友:
不过现在喜欢开关电源了,嗨,搞工频麻烦,还噪声多,开关电源,简单,还没噪声

网友:
看原理图是标准接法,如果自己绕输出牛,可以超线性接法

网友A:
多大的片114片的吗,看初级都200多w至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你们这些会养牛的,一步一步来,多有成熟感啊

谢谢!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片114片的吗,看初级都200多w至少了

电源牛用96*50,输出牛86*50

网友:
这个线路我做过效果不错。牛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是不是太粗了,多绕一些圈数啊,96片叠厚50做150W差不多了,大了静态电流大

是的,也就130W左右。三组灯丝,石整流

楼主:
电源牛参数

轻微的哼声,幸得朋友们的指导,铁芯插片不够,加插后完全正常了。

量得的负数相对比较准确,带负载后均没出现太大的降压,看来还是可以上机试用的。

电牛参数

电牛参数

高压

高压

低压

低压

网友E:
为什么6P3P或者EL34单端都用6N9P并联推动?特别是淘宝胆机都是这样设计的电路。老师的图纸6N9P并联后屏极电阻是不是阻值太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6P3P或者EL34单端都用6N9P并联推动?特别是淘宝胆机都是这样设计的电路。老师的图纸6N9P并联后屏极电 ...

是并联推动的吗?我一直以为是每个声道用管子的一半儿

网友A:
我觉得初级圈数太少了!

网友:
初级线太粗了,细一点,圈数多一点,静态电流下来就不会哼叫了

网友A:
不是我喷,初级输入功率250都到了,输出功率一半,这怎么设计的?应当减小初级线径,增加圈数!输出功率80-90%输入功率才行!你这样初级线径大,圈数少,静态电流大,怎么能行呢?这个牛实在是不合格!

网友:
96片叠厚60的牛,我都用0.57的线做,功率在170W左右!你这个96叠厚50应当用更细的线,我看用0.53差不多,这样输入150w,输出120W功率差不多,静态电流能做到50ma以内,才是合格!

网友A:
对于插片,可以先拧紧,泡漆,等油漆干了,再次复插即可,自己制作没有像变压器厂用机器插片,往往不紧,要进行多次插片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并联推动的吗?我一直以为是每个声道用管子的一半儿

这张图确实是只用一半,一个6N9P推两个声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张图确实是只用一半,一个6N9P推两个声道。

是的,淘宝老陈和龙凤胆机喜欢搞并联推动。电阻值减半。220K屏级电阻肯定是一个管推2个声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的,淘宝老陈和龙凤胆机喜欢搞并联推动。电阻值减半。220K屏级电阻肯定是一个管推2个声道

有些场合也确实需要推动管并联,但是标接的管子一般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初级圈数太少了!

是的,这是表的数,实际绕七百多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插片,可以先拧紧,泡漆,等油漆干了,再次复插即可,自己制作没有像变压器厂用机器插片,往往不紧,要 ...

经验之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喷,初级输入功率250都到了,输出功率一半,这怎么设计的?应当减小初级线径,增加圈数!输出功率80- ...

初入牛海,只知道能绕的下,伏数对 。后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电源变压器够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入牛海,只知道能绕的下,伏数对 。后还得好好学习

重新做一个吧,我建议

网友A:
做变压器并不是输出电压标准就行了,关键看温升,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变压器并不是输出电压标准就行了,关键看温升,静态电流

好的,看上机后看情况。摸着石头过河吧!

另请教:96*50  初级线径用0.55多少匝?次级高压0.25多少匝?两者线径合适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看上机后看情况。摸着石头过河吧!

忘了,我也好几年没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场合也确实需要推动管并联,但是标接的管子一般不需要。

你好院长!机器做到能出声了,音乐与人声都有,但是呜呜声超大,比音乐还大声。电位器关了也一样的呜呜声。查电路了,没发现什么什么问题。会不是是电源牛绕不好所造成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院长!机器做到能出声了,音乐与人声都有,但是呜呜声超大,比音乐还大声。电位器关了也一样的呜呜声 ...

是不是负反馈接错了?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负反馈接错了?自激

不是,自激不是这样的声音,并且互换过BP试过。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院长!机器做到能出声了,音乐与人声都有,但是呜呜声超大,比音乐还大声。电位器关了也一样的呜呜声 ...

十有八九是你的电源牛有问题,加电半个小时,用手摸牛,只可有温热感,不能烫手,还有没有振动感。电源牛不好,十几分钟就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十有八九是你的电源牛有问题,加电半个小时,用手摸牛,只可有温热感,不能烫手,还有没有振动感。

好的,今晚空载通电时间久一点试试

网友J:
电源牛简易计算:每伏匝数=55/铁芯截面积(cm^2,注意是测量截面积除以叠片系数)

在你的案例中,测量截面积=3.2*5=16cm^2,净截面积为16/1.1=14.55cm^2。每伏匝数为55/14.55=3.78匝/伏

初级电压按标准220V计算,匝数832;
初级电压按表中238V计算,匝数900.

这套公式计算下来,铁芯中的磁通密度不大于8000GS,对硅钢片要求较低,空载电流也很低,不会哼叫。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源牛简易计算:每伏匝数=55/铁芯截面积(cm^2,注意是测量截面积除以叠片系数)

在你的案例中,测量截 ...

初级电压按表中238V实际绕了820匝,次高240v实际绕了838匝。也就3圈多一V

网友:
嗡嗡我估计就是牛造成的,为什么呢,静态电流大!,前面我就说了,这个牛设计不合理!但是吧,我记得就算大也不应该你说的这样,比音乐声还大是不得了了,我也觉得很奇怪,还是要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G:
仔细检查线路,排除错接漏接。另外注意负反馈别接错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检查线路,排除错接漏接。另外注意负反馈别接错声道。

好的,静下心来在慢慢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十有八九是你的电源牛有问题,加电半个小时,用手摸牛,只可有温热感,不能烫手,还有没有振动感。电源 ...

电牛上电后只用低压(两只6P3P,两6G2P)灯丝组,一个小时毫无升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ε=(′ο`*)))唉羡慕你们这些会养牛的

用手挠也行,就是慢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牛上电后只用低压(两只6P3P,两6G2P)灯丝组,一个小时毫无升温。

测量一下静态电流,就是空载的时候的变压器的电流大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静态电流,就是空载的时候的变压器的电流大小啊

晚上回家再试试。

网友K:
院长的6P3P备料已好几个月了一直没功夫下手,要好好治一下拖延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院长的6P3P备料已好几个月了一直没功夫下手,要好好治一下拖延证了

必须搞起

楼主(2022-05-18):
差不多两个月,终于开声了

量准电压后再上图。

网友G:
输出牛的引线可以考虑隐蔽一点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牛的引线可以考虑隐蔽一点引出。

好的,后续会把电牛上铁盒子,输出牛的间隙调一下然后钻孔把线弄好一点 。谢谢大家!

网友L:
恭喜点火成功!来点试听小视频?或者波形图之类可否?不行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恭喜点火成功!来点试听小视频?或者波形图之类可否?不行帮顶

这个有点难度。一是我技术不好,二是没什么仪器。迟点上个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