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机械问题

楼主(2022-03-29):
有人会算一下图中两个输出轴的扭力是否一样吗

楼主:
电机直接输出一个轴,另外一个轴经过1:1齿轮实现同步反转,问两条轴的扭矩一样吗

网友A:
输出扭矩=输入扭矩*传动比*传动效率。1:1齿轮传动扭矩是一样的

网友:
理论上一样

网友:
两轴扭矩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扭矩=输入扭矩*传动比*传动效率。1:1齿轮传动扭矩是一样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实际运行的时候两条输出重负荷的时候有些许差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实际运行的时候两条输出重负荷的时候有些许差别

增加了传动部件,传动部件有动力损耗,动力传递路径长的总传动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了传动部件,传动部件有动力损耗,动力传递路径长的总传动效率低。

有什么办法做两条输出轴对向旋转,扭力和功率一致?

网友B:
我懂得也不多,猜想从电动机出发,经过同样多的部件,这些部件的转动惯量相等。传递路径同样长才可以。
目前的传动路径是

电动机-----主动齿轮----链条---输出轴A----负载
                      I
                      I
                被动齿轮----链条---输出轴B----负载

比如一个大的伞齿轮作为输入轴, 伞齿轮圆周上相对位置的从动轮转动方向相反,再经过相应的机构到输出轴。

                            从动伞齿轮A-----输出轴A---负载
电动机----伞齿轮---
                           从动伞齿轮B-----输出轴B----负载

更多的,我也不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直接输出一个轴,另外一个轴经过1:1齿轮实现同步反转,问两条轴的扭矩一样吗

两轴转速一样的话扭矩就大小一样,转向相反扭矩方向相反。

网友:
不知两轴差别有多大,也不知道两轴带的什么负载。猜想反转轴的传动路径长,其间隙刚性是与正转轴不同。

在正反两轴的输出端加装紧靠的一比一伞形齿轮。乱说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懂得也不多,猜想从电动机出发,经过同样多的部件,这些部件的转动惯量相等。传递路径同样长才可以。
目 ...

现在就是第一种,第二种转向不对

网友:
我懂得也不多,猜想从电动机出发,经过同样多的部件,这些部件的转动惯量相等。传递路径同样长才可以。
目 ...

这样不行,最终还是同向转,因为伞齿轮不能是反着的圆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轴转速一样的话扭矩就大小一样,转向相反扭矩方向相反。

转速是一样的,轻负荷没问题,但是重负荷时候会上面的感觉会有点偏慢不够力的感觉,是相对来说,不是明显的肉眼可见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是一样的,轻负荷没问题,但是重负荷时候会上面的不够力的状态

那说明齿轮的载荷设计小了。

网友D:
这个是齿轮和链条传动,传动比固定不会滑动,因此两边终端得到的力矩是相同的,即使一边负荷太大最多也就是把电动机憋死,两轴的转角还是不变。所以你的两边力矩不同的判断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齿轮和链条传动,传动比固定不会滑动,因此两边终端得到的力矩是相同的,即使一边负荷太大最多也就是 ...

一条轴是链条传动,一条轴是经过1:1齿轮实现反转同步,现在问题是重负荷工作下个人感觉有误差,肉眼看不到的误差,也不会计算也没仪器测试两条输出轴的扭力和功率,所以想问问如何设计最合理,不知道有没有一进二出对向的减速机,可能会比较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条轴是链条传动,一条轴是经过1:1齿轮实现反转同步,现在问题是重负荷工作下个人感觉有误差,肉眼看不 ...

空心伞齿轮

网友:
就是这样的可以做到楼主的要求。
机械传动上也要讲究对称的,楼主原来的结构虽然传动比一样,但结构不对称,会造成动力上的微小差异。平时看不出来,但就是像楼主所说的,重载时的确有差异。这个是我以前在汽车厂工作时,汽车传动机构上检测得出的经验,汽车后桥的差速器出厂前需要在检测台上检测其几种状态下左右轮的输出功率比,如果当中任何一个齿轮的间隙和轴承有微小差异,就会造成输出轴的最终差别,这在汽车上路后特别明显,所以汽车差速器的标准就是要把这种差别缩小到规定范围内,避免上路后随着行驶距离的积累,可能差别越来越大,形成事故隐患。
转向方向机到轮毂,也有类似的对称的问题。
传动机构上,上面楼层的示意图是最小差异的结构,楼主只要想一下,如果机构不对称度很大,比如一个是一级齿轮(或链条)传动,另一个是N级齿轮(或链条)传动,虽然传动比一样,但结构上不对成,会是什么结果?那就是每一级的齿轮的摩擦就造成效率低于只有一级传动的。
另外举个例子,造纸机的几十个辊筒转速基本相同,转矩之间必须有个配合(转速前慢后快,转矩前小后大,配合不好就容易造成纸张松弛挤在一起或者被拉断掉,这种传动就无法只采用一个电动机从头到尾地传动,造纸机光光靠机械传动是不行的,只好采取机械结构再加电气控制的办法去达到最终生产工艺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条轴是链条传动,一条轴是经过1:1齿轮实现反转同步,现在问题是重负荷工作下个人感觉有误差,肉眼看不 ...

很可能要自己制造或者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实际运行的时候两条输出重负荷的时候有些许差别

对于照片上的零部件,没有精密检测设备,人的感观察觉到了“输出重负荷的时候有些许差别”, 估计是某个环节发生了弹性变形,齿轮箱?框架(支架)?甚至齿轮牙型、链条节距!   各种不同的机械传动形式只要设计基本合理,与理论值不会有什么差别的。

网友:
矿坛有你才精彩

网友E:
主轴的扭矩等于分轴之和,分轴的扭矩不一定等于主轴之半。
分轴的扭矩是根据各自的负载决定的,由于负载的不确定性,分轴的负载扭矩不可能相同。
楼主的结构具有同步功能,但同步不等于同扭矩、同功率。
楼主最好能简单描述2个分轴的负载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轴的扭矩等于分轴之和,分轴的扭矩不一定等于主轴之半。
分轴的扭矩是根据各自的负载决定的,由于负载的 ...

嗯,设计不合理,有空去找找合适的一体减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设计不合理,有空去找找合适的一体减速机

一体减速机就是把外面的2个齿轮移到箱体里面

网友:
扭矩(扭力),是个带力臂的作用力
扭矩和实际的传递功率及转速有关
公式我忘记了,可以自己查一下

要不要考虑两个问题
分动齿轮之间有传动间隙问题
链传动还存在一个张紧问题
如果不考虑那可以近似认为两者是同步的,既然同步
转速也一样,只是旋向不同,只要两轴上传递的功率是一样的,
就可以认为两根异向同步旋转的输出轴的输出扭力是一样的
否则就不一样(因为实际两轴上的负载可能不同)

补充内容 (2022-3-31 18:10):
24楼已经有相同的建议了,本层可忽略